[网络] 天气热 无线路由器改造散热

楼主(2019-06-23):
无线路由器改造

最近天热,家里路由器老是无故罢工,重启一下才好。准备重新改造一下子散热。效果有待时间验证……

导热硅脂

704胶长期固定

热熔胶暂时定型固定

考虑一下为了美观性,上盖还是不打孔了

顺便也把电容换掉。

改造完成,效果有待时间的验证!

欢迎探讨。
end

网友:
TPLINK,带机5个以上就卡的很。死机也有可能内存少了

网友:
7240的路由器吧

网友:
这个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硬改呢

网友:
普联941V6?要是这型号不是很热啊,信号也不错,就是没啥第三方固件用。

网友:
TP的使用一年后,都会无故有问题

网友:
941N 要想稳定还是加散热并加风扇风冷才能长命

网友:
那么小的散热片几乎不起作用
我TB上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散热器6风扇的那种,稍微改动一下风扇接5v手机充电器可以长期低速运转,目前效果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漏油器又可以快乐的为革命工作了。。。。

网友:
有用,一定是有用的,不用听那些阴谋论,,改完散热改供电,把电容换换就好了

网友A:
好像是AR9344的U,散热片直接粘上去就行了,不用涂硅脂,704导热也不错,我以前的841,AR7240的U都这样粘,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AR9344的U,散热片直接粘上去就行了,不用涂硅脂,704导热也不错,我以前的841,AR7240的U都这样粘, ...

704特性是绝热的

网友:
要我说还是挂起来吧

网友:
tp的路由器没有改动的价值,因为它的寿命就是1~2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出现故障

网友:
:lol:TP的东西就别改了,K3才是需要改

网友:
的确该嘎嘎装散热

网友:
应该用922导热胶,会固化。

网友:
这么多的胶,胶厂的?胶不要钱么送几条?

网友:
直接用的思科路由器,表示从来不管它,没有任何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