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坏了,收音机的变压器断魂了

楼主(2019-06-23):
收音机的音量调节钮一会大声一会小声,想着拆出来喷点神油,谁知道刚把拆开就发现内置变压器塑料都烤烂了,盖子拿起来220v输入端的细铜线直接断线,线头都找不着,这下真白忙活了。
想着是否去买个新的变压器,搜了一圈发现3V的都没有,EI41变压都是最少6V起步。而且这个接线我也是看不懂了,怎么是接了三根线的?

网友A:
变压器次级输出线三条那就是全波整流啦,早期的多数都是的。后期才是输出二条线全桥整流。找个小开关电源吧屏蔽起来。

网友B:
这种线性变压器没输出没有说的那样标准,绝对大于3V,
这种变压器看你烧坏的好像是骨架,骨架变形没有影响到线圈断线,没有影响到硅片松动,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次级输出线三条那就是全波整流啦,早期的多数都是的。后期才是输出二条线全桥整流。找个小开关电源吧 ...

请问现在买个二线全桥整流直接接上电池位即可?开关电源用在收音机干扰太大吧,专门去屏蔽也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性变压器没输出没有说的那样标准,绝对大于3V,
这种变压器看你烧坏的好像是骨架,骨架变形没有影响 ...

没有烧坏,整个完好的,是外包电线的塑料架老化脆掉失去保护拿起盖子的时候,导致一根跟220v电线相接的细铜丝断了,找不到线头,真是头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烧坏,整个完好的,是外包电线的塑料架老化脆掉失去保护拿起盖子的时候,导致一根跟220v电线相接的细 ...

要修变压器,你要分清出同名端,看清楚骨架是初级,次级在那面。硅片是EI的还是EE的,难度有电大,可以试着改锂电,在降压到3V,

网友:
6V变压器加个三端稳压块可得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修变压器,你要分清出同名端,看清楚骨架是初级,次级在那面。硅片是EI的还是EE的,难度有电大,可以试 ...

电源变压器也分同名端吗?

网友:
把变压器拆了,找出线头重新焊上。

网友:
6v的变压器多串接几个二极管,也能把电压降到3v。

网友:
拆了变压器重绕,要么换个6V变压器加三端稳压输出3V。

网友:
就买6V的变压器,拆开铁芯,新初级绕组与旧次级绕组线圈组合装配用吧。

网友C:
这种初次级分别乱绕在尼龙骨架的变压器很好修,只要把铁芯慢慢拆下,即可以取出初级线圈,拆掉旧线找同粗细的漆包线乱绕到充满线架基本可以了。
找不到断线头很可能是线圈里头断了,如此就找不出来的。
至于这种细漆包线也很好找的,譬如小继电器的线圈就可以也很多,线径也差不多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初次级分别乱绕在尼龙骨架的变压器很好修,只要把铁芯慢慢拆下,即可以取出初级线圈,拆掉旧线找同粗细 ...

这个难度就太大了……就是尼龙骨架脆化,怕是等下一拆得全散了…………

网友:
买6伏的变压器拆开它,把次级拆去一半(次级很好拆的)在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原塑热变形,功率偏小,要买就加大点。

网友:
变压器坏了就拆下来扔了呗。本身收音机使用交流变压器的收听效果就不好。改用充电电池收听。用磷铁电池更好。

网友D:
传说中的猪江牌收音机,
要不要原装的?我有个pr805: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猪江牌收音机,
要不要原装的?我有个pr805

对,您眼真尖。 我的是pr809,做工我看着相当一般。不过跟德生的比起来倒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