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400-24能改可调电源么?接了一下,没有输出

楼主(2019-06-23):
论坛里有拿S-350-27改可调的帖子,看着很简单,我手里只有一个S-400-24,元件布局大同小异,按照那篇帖子里的教程改了一下,没有输出,各位路过的朋友能帮忙给看看问题么?

拆下电源管C级的300K电阻

下面这个图论坛里另一位坛友标的350-27的元件
与2脚接的56K电阻,拆下引脚接电位器进行调压,我也这么做了,但是没有输出
494的15脚接10K、100欧、47K,拆下2.2K的引脚(与电容相连的引脚),经过串联的47K连接15脚进行调流,

我这个板子元件多了好几个,但是15脚直连的也是三个电阻10K、900欧、100K,拆下100K的引脚接电位器,没有输出
调流的元件有些出入,但是调压的电阻一样,单独改调压都没有输出

S-400-24整体图,这个能改调压,调流么?

网友:
芯片单独供电加了没

网友A:
把启动电阻拆了,需要加上辅助电源的。如果不拆启动电阻,低压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启动电阻拆了,需要加上辅助电源的。如果不拆启动电阻,低压控制不了。 ...

350-27的是两个150K的串联,我这个是一个300K,已经拆了,找了个12V2A的电源接在J8上

网友:
改调流 康铜丝要拆!看着简单,做着就不简单吧!

网友:
把辅助电源接在主变压器的小辫子那里的两个二极管处(两个二极管要拆掉),先改调压,调压正常后再改调流

网友:
C:\Users\HTH\Desktop\20190626153546ka7500,
我改过一个350-12的,原理一样,外加辅助电源,电位器供电接在辅助电源上

网友:
外接12V电源到芯片供电处。

网友:
楼主,改成功了分享一下,我的也是400-24电源。

网友B(2019-09-04):
这个可以改调压调流,我的就是和你的一样的,成功改造52v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改调压调流,我的就是和你的一样的,成功改造52v

求分享教程

网友:
求改装详细教程

网友C:
这一类的开关电源改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无非是通过1、2脚或者15、16脚的电位来做文章,其实电源本身就自带调压的功能只是可能幅度不大而已,这要看你的用途,比如你只想给车上的电瓶充电只要14伏左右,那么根本无需0伏起调。直接就把原调压电位器改大一点就好。比如由1K改为10K的3296多圈。
并不建议调压的范围改得太大,比如12伏改成1-18伏即可,24伏改20-36伏也没毛病,但干到50伏就过分了,输出的整流管、电感还有输出端的那个空载电阻都是为基本电压设计的。改动太大的话,用时可以用但是效果或者寿命自己去想。
只有0伏起调才需要去除启动电阻并加装辅助电源。输出电流也要限制以免超功率炸鸡。

网友(2020-05-10):
引用 网友C:
这一类的开关电源改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无非是通过1、2脚或者15、16脚的电位来做文章,其实电源本身就自带调 ...

新人求问,怎么加上电流保护?

网友:
跟s350改法一样,元件名不一样

网友(2020-06-21):
同是S-400-24,求教程。

网友:
可调直流电源,明纬开关电源0-50V改装教程

可调直流电源,明纬开关电源0-50V改装教程

网友(2022-11-10):
哈哈!你们看到没有?他说用个12v电源给芯片供电的!!!!
我就问问,你先开12v呀?先开改的电源呀?还是同时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