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5.8的蓝牙音响拆解

楼主(2019-06-23):
外观
按键

接口

吹风机加热可以撕开脚垫

脚垫下有两颗螺丝

电池正反面均没有任何信息

按键为连体按键

主板只有一个芯片,单层板子反面是空的

继续拆

喇叭上面写着DM-02

喇叭正面

end

网友A:
5.8包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包邮的吗?

恩,不过现在已经没车了
这个一开始电池亏电了,5v0.02a充了半个小时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包邮的吗?

对,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买了一个

这价格能有的赚吗

网友:
超值。一般电池都得换。 去年撸了个19.9的 除了电池不耐用 还行。这个5点几的还带usb接口呢

网友:
我以为蓝牙5.8呢。。。。

网友C:
这个5.8的蓝牙音响尚可。拆后发现的存在问题是:充电电路microusb口的5v,仅是通过1a的二极管降压0.6~0.7v充电,原带的锂电没有保护板会引起过充。换电池切记要带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5.8的蓝牙音响尚可。拆后发现的存在问题是:充电电路microusb口的5v,仅是通过1a的二极管降压0.6~0.7v ...

电池我已经换了。新电池带保护板,我又加了个稳压。那个usb口好像直接用电池供电,要是原来usb口一短路就全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垃圾

5.8运费都不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