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锡ddr2颗粒需要什么技巧

楼主(2019-06-23):
改路由的上面颗粒 ,要是学会了 下次搞手机内存到u盘
有网有珠有锡高
但效果不好 要么不成形 要么会脱落 要么钢网取不下
求温度与风速的档位 无显杂牌850风枪 操作手法与正确顺序

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固定颗粒与钢网保持相对静止

用手 不可能吧

用摄子 效果也不行阿

借助什么工具  求告知

最重要能成功。。。

最麻烦就是锡珠放进去钢网 太累了

网友:
涂助焊剂没有?

网友:
买钢网啊~~丢进去一吹就完事了

网友:
不是用锡膏的吗?

网友:
钢网涂锡膏,15秒完毕

网友:
技巧就是多动手,没经验就谈不上技巧。嫌麻烦就只能花钱找人做了。

网友:
你需要助焊膏

网友:
如果没有专门的夹具,就找几个面巾纸叠起来,中间掏个凹槽,把芯片嵌进去,钢网对正位置,涂抹焊锡膏,用镊子压紧且不再移动,风枪从钢网侧边斜着吹,跟着锡球的变化往复运动两三圈,打完收工

网友:
钢网涂锡膏钢网涂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