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元收了一组封包机专用电池

楼主(2019-06-23):
36v2000mah, 2017年生产的。拆开测了一下,保护板坏了,充不了电。有一节电池明显有问题。电池用胶粘在一起,不知怎么拆。

电池标贴

电池标贴

质检标贴

质检标贴

电量显示内勏

电量显示内勏

电量显示

电量显示

明显有问题的电池

明显有问题的电池

楼主:
测了一下电压只有11伏

网友:
有一部分电池已经腐蚀报废,外边那个可以看到已经腐蚀透外壳的就明显报废。

网友A:
把镍带剪了,每节电池上面留一点不要扯断,方便焊接,然后电池破皮就能弄下来了,假货宝买点18650热缩膜套上,电吹风吹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镍带剪了,每节电池上面留一点不要扯断,方便焊接,然后电池破皮就能弄下来了,假货宝买点18650热缩膜套 ...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