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比苏菲还薄!肯辛通超薄电源拆解(Kensington 70W 24VDC)

楼主(2019-06-23):
超薄#肯辛通#电源,这个电源的特点是变压器也是超薄设计,和电路板融为一体,但磁铁可能不耐用,碎了,电路板和磁铁上有黑色痕迹,烧了?

网友:
竟然用铜箔做线圈,这电源也真够薄的了,上面的39μ200V电容用了8个也真够奢侈的了,70W要用这么多电容?

网友A:
这都能想到。用铜箔做线圈。

网友:
把这电源改的在hifi一些吧

网友:
难道是电荷泵电路吗?

网友:
故障率极高的一款电源 很容易炸机 我也有一个

网友:
够薄,第一次见到电源用PCB做变压器线圈的

网友:
比苏菲还薄!肯辛通超薄电源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想到。用铜箔做线圈。

随身听时代鬼子就用铜箔做无刷电机的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想到。用铜箔做线圈。

不仅仅是电路板线圈平面变压器,零几年有一些微型硬盘,微电机线圈用的也是电路板工艺。

网友:
这种变压器,可靠性并不高,见过不少坏的了,磁芯易碎,线圈易受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身听时代鬼子就用铜箔做无刷电机的线圈

确实,超薄PCB铜箔线圈小日本90年代前就在应用了。

网友:
高效LLC+同步整流?  左上角那个大pcb电感干嘛用的,无法理解。

网友:
唉,这货我手上还有一套,,,当年火的时候跟风入的,其实并没有啥用。。。败家!

网友:
当年在一乐26元抢了一个,改成可调电源后一直在吃灰中。

网友:
这种设计70W偏大了~

网友:
薄脆系列咔呲咔呲

网友:
苏菲给你多少钱?
我洁玲给双倍

网友:
好像有个手机充电头也是用pcb做变压器了

网友:
做工很棒的电源啊,用上了平面变压器,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搞个通信电源模块或者三星的9V快充头拆开看看,也是一样的变压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