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9-06-23):
2010年买的格力1P冷暖空调,开机一会儿就自动关机,有时5分钟,有时半个小时,售后师傅说是主板坏了,我拆出来除了感温外其它看不出来有问题,上图给大家看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马家掏个主板试试,不行就退了,

网友:
可以首先考虑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之后再考虑有没有过载引起停机。

网友A:
1P定频是吗?手上的是不是温度探头?拔下来测测看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定频是吗?手上的是不是温度探头?拔下来测测看坏了没有

对,1P定频,手上的就是温度探头,要怎么测呢?通断档测的数值是1329,不知道有没意义。

网友B:
代换整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1P定频,手上的就是温度探头,要怎么测呢?通断档测的数值是1329,不知道有没意义。 ...

给它加热或用冰敷一下看数值有没有变化,如果坏了按空调机型上假货宝应该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它加热或用冰敷一下看数值有没有变化,如果坏了按空调机型上假货宝应该买得到 ...

刚拆掉又测了下,室温15.5K欧,用人手握了会变成了13.7K欧,松手又慢慢涨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整流二极管试试

请问哪个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
淘宝买一块相同型号的主板替换试试
问题解决就是主板问题,问题依旧主板退货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比格力售后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拆掉又测了下,室温15.5K欧,用人手握了会变成了13.7K欧,松手又慢慢涨回去了 ...

看样子是15K的温度传感器,去冰箱拿点冰或冷一点的东西试试传感器能到多少K,或者直接拔了传感器,插个10K电阻上去开机看看会不会自动关机。如果关机的话就跟传感器没关,如果不关机,传感器应该是坏了。

网友A:
另外看看探头上面是不是写着型号?一般都有写的,根据型号能看出来是多少K的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看看探头上面是不是写着型号?一般都有写的,根据型号能看出来是多少K的探头。 ...

手电论坛有人说他家里美的空调也类似毛病,不是主板不是外机,最后是红外指示灯板问题,我把家里指示板拆掉,应急启动,现在运行了一个多小时没关机。再观察观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电论坛有人说他家里美的空调也类似毛病,不是主板不是外机,最后是红外指示灯板问题,我把家里指示板拆 ...

你说的是红外接收灯板吧?可能是电路有毛病导致误触发了关机信号,类似于微动开关接触不良那样。

网友C:
应急开关剪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急开关剪掉再说

我也这样认为 就像液晶电视机的开关按键一样 我家的按键都拔了 不然不受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看看探头上面是不是写着型号?一般都有写的,根据型号能看出来是多少K的探头。 ...

插到铜管里的温感标的是20K(也就是主帖里破皮的那个),室温下测试17K,放热水里阻值变小,放冰箱里阻值变大,应该是没有坏吧。

网友:
也别太相信维修师傅说的,说不定是外机风扇电容坏了,风扇不转,压缩机热保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换整流二极管试试

一点不懂慢慢教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