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空调控制板

楼主(2019-06-23):
想在小空调上加个风机,不知道接到控制板哪里去比较好,要求是压缩机停风机也跟着停,压缩机启动,风机也跟着启动,有哪位大佬懂这方面,给个建议,小弟感激不尽
wechat_upload15612879385d0f5d02364bb
wechat_upload15612879395d0f5d0347556

网友A:
你这种风机如果是220v交流的就很简单了,风机直接并在压缩机电源上不就行了,什么也不用改。如果风机是低压,就需要接在控制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风机如果是220v交流的就很简单了,风机直接并在压缩机电源上不就行了,什么也不用改。如果风机是低压 ...

这样会不会烧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风机如果是220v交流的就很简单了,风机直接并在压缩机电源上不就行了,什么也不用改。如果风机是低压 ...

直接这样并起来吗?
wechat_upload15613643755d10879761e5e

网友B:
你要看看空调是否变频的,定频空调才能这样接。另外,若风机功率不大直接并联问题不大,风机功率大的话可以加个220V的继电器再控制风机。

网友C:
1楼的虽然可以,但是那样改的话,会只有一个档位,楼主的这个风机是三个档位的,如果需要改完美的话,要把三个继电器的公共输入端的铜箔划断,然后接到压缩机继电器的输出端上,具体怎么改,需要楼主把电路板的反面拍个清晰图片,才能确定怎么改,怎么接线和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的虽然可以,但是那样改的话,会只有一个档位,楼主的这个风机是三个档位的,如果需要改完美的话,要把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讲解,原来的风机三个档位就不拆了,就是想加个这个档位的风机,想这个风机能够和压缩机一起启停,但我不懂这风机怎么接才能受压缩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看空调是否变频的,定频空调才能这样接。另外,若风机功率不大直接并联问题不大,风机功率大的话可以 ...

感谢你的回帖,是定频的,想加个单档的风机,大概40-60W

网友:
按你自己的图来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帖,是定频的,想加个单档的风机,大概40-60W

还是5搂稳当,电子开关参数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