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吊顶驱动板替换请教

楼主(2019-06-23):
家里吊顶led坏了,症状是和启辉器坏的灯一样闪,灯板14w,驱动300ma,电压24~48v,非常少用,容阻就驱动可以。是否可以在淘宝买一个led替换灯板,是300ma驱动可以,用这个驱动替换?

二楼上拆机帖

网友:
整套换,灯也快玩完了。不要省小钱花大钱

网友:
绝大部分时候,一闪一闪是灯珠快挂了而不是驱动快挂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微亮状态。

网友:
灯珠有几颗坏了吧,试试换几个灯珠或者直接短接看看,有些可以好,买的话就整套买吧,反正也不贵

网友:
我单位的装扣板里面的,不知道怎么老是坏的是驱动。换好驱动就成。

网友:
撸个16W灯板替换就是了

网友:
换全套吧  乐意折腾可以换驱动 不行再换全套

网友A:
一个生产灯具的企业,可能完全不知道功率因数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样企业生产的产品别去浪费时间维修了,还是扔掉吧。

网友:
一块换吧,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生产灯具的企业,可能完全不知道功率因数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样企业生产的产品别去浪费时间维修了, ...

功率因素,偷笑

网友:
只要电流一样,电压范围大点也可以的,这种驱动网上多的是,这种情况90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
280mA的驱动也可以。

网友:
电压24~48v,驱动300ma,,电流可以小点,,,驱动的话万用表量电源工作输出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绝大部分时候,一闪一闪是灯珠快挂了而不是驱动快挂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灯珠挂了

网友:
我都是一块换的 反正一套也便宜

网友:
换个驱动器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的大部分是灯珠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驱动器还可以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灯珠问题:有灯珠快挂了,内部接触不良;有部分灯珠已经挂了,使得灯珠压降超出了驱动器的输出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