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刷电机求助

楼主(2019-06-23):
手里有个缝纫机无刷电机,定子15个线槽,转子4块强磁,求助绕这个电机下线图

网友A:
绕成三相的就是了,参考硬盘电机这两种绕法

网友:
缝纫机的只看到过那种励磁电机的,还有无刷的?高级货

网友:
什么时候缝纫机油无刷电机那么高级的货了?

网友:
缝纫机早就成了无刷的了,而且能够定位针,无论如何走针,走几步针,都可以让针始终停在上面或者下面,由用户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成三相的就是了,参考硬盘电机这两种绕法

这种都是多对磁铁的,可以通用吗,我这个电机根伺服电机结构一样

楼主:
这是不是伺服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伺服电机

这还有驱动板,不知道上面有没有霍尔?看样子输出线有好多根,这电机是给收废品的撬了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驱动板,不知道上面有没有霍尔?看样子输出线有好多根,这电机是给收废品的撬了线圈? ...

线圈是我自己搞掉的,两头绝缘漆太结实,没法看数据,我想把线加粗降低电压,原来220v的

网友A:
不知道驱动板能支持多低的电压运行,你这样搞了要是弄不好电机就废了

楼主:
看这样绕,能行不,关键不懂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驱动板能支持多低的电压运行,你这样搞了要是弄不好电机就废了 ...

电压不是问题,可以用电动车控制器,ni niu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圈是我自己搞掉的,两头绝缘漆太结实,没法看数据,我想把线加粗降低电压,原来220v的 ...

不搞掉就好了,线圈可以串改并。
除非你想降到12V以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这样绕,能行不,关键不懂电机

用这图绕了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搞掉就好了,线圈可以串改并。
除非你想降到12V以下。

原来星接的,角接110

楼主:
看来没办法解决了,

网友:
自己绕很累吧。不如直接买个低压的吧。我手上有很多驱动。也想研究下。 大家都买什么大功率的无刷电机,推荐几种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绕错了。15极不能并,这配比,有点奇怪啊。搞个吸铁石试试转子极数。

网友:
可以用电线只绕几圈试试 看看哪种方法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是我自己搞掉的,两头绝缘漆太结实,没法看数据,我想把线加粗降低电压,原来220v的 ...

圈数降一半,还是按照原来的绕法。电压大约60v就能跑到4000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