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用U盘做过WTG的吗?来帮忙看看这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9-06-23):
用WTG辅助工具做的,不管是传统模式还是VHD模式都提示没有找到系统,感觉像是引导没设置好的问题,但是做好的盘里根本没有BOOT文件夹,没有BCD文件,没有bootmgr,这个怎么引导啊?

楼主:
用的是普通U盘,没有量产成硬盘,按教程里的说法应该VHD模式可以用的,搞了一下午已经快疯了

网友A:
rufus试一下?我用移动固态倒是弄过,U盘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我最懒,UltraISO直接写入硬盘镜像
光盘也这样写入,做成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懒,UltraISO直接写入硬盘镜像
光盘也这样写入,做成启动盘

这是VHD,又不是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fus试一下?我用移动固态倒是弄过,U盘应该差不多吧

用easybcd自己写了个BCD上去,现在能引导了,不过提示WPPRECODER.SYS错误,哎,再试试吧,还是U盘版的WIN2003好用

网友C:
启动分(BIOS) 与 UEFI ,,UEFI 启动盘里根本没有BOOT文件夹的哦

网友D:
你试试WTG辅助工具,不知道有没有插件,不过启动方面可以选择

网友E:
用分区工具看一下,应该有个隐藏分区,存放引导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分(BIOS) 与 UEFI ,,UEFI 启动盘里根本没有BOOT文件夹的哦

选的是MBR,已经可以引导了,WPPRECODER.SYS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WTG辅助工具,不知道有没有插件,不过启动方面可以选择

用的就是这个,最新版的

楼主:
一台下载机而已,用这个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分区工具看一下,应该有个隐藏分区,存放引导文件

有分区,没引导文件,自己写BCD上去可以引导了,WPPRECODER.SYS错误,换系统盘重新做了,看看这次怎么样

网友:
首先,u盘必须设置主分区,活动的分区,然后写入NT6引导,然后再WTG,如果是VHD启动,分两种,一种是从电脑硬盘启动,引导在电脑硬盘里,一种是U盘启动,引导必须在U盘里,这个过程必须有重新安装的系统才可以,GHost版本不行。
ps:我很多年前上大学时这些都玩得不再玩了,包括定制版系统,微软的定制自动安装系统,不是GHost版,是正常安装的版本,后来还给别人定制安装过联想的一键恢复,不过都是win7,后来win8上来以后就没有兴趣玩了,win8以后的系统都不好玩了,除了启动方式不一样之外,其余的跟win7差不多。

网友E:
驱动和服务没设置好,换个工具试试,推荐萝卜论坛WTG工具,或者rufus

网友F:
推荐细细哥的u盘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细细哥的u盘系统

现在用的WIN2003的U盘系统就是我自己做的,VHD是第一次搞,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和服务没设置好,换个工具试试,推荐萝卜论坛WTG工具,或者rufus

就是用的萝卜的WTG工具,现在是提示WPPDECODER.SYS错误

网友:
直接用DISM++或者WINNTSETUP做WTG,简单又可靠,不用折腾那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