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五款 库存LED电源

楼主(2019-06-23):
(图片)

网友:
做工都不赖哦

网友:
电压稍微改一下,可以当电瓶充电器用了

网友A:
做工看起来很不错,输入输出都是带滤波的防止干扰的。电路看起来也很复杂的样子。标识也很细致谨慎,输出应该比较稳定,能淘两个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起来很不错,输入输出都是带滤波的防止干扰的。电路看起来也很复杂的样子。标识也很细致谨慎,输出应 ...

明知故问~~

网友:
电流都挺大的,全是隔离的,除了一款有中文的,其余的都是出口货吧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几只驱动器都很不错。什么价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几只驱动器都很不错。什么价位的?

这是拆机区 ,匿了吧。

网友:
堆料的隔离恒流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2020-08-31):
虽然不是很懂,貌似确实从上到下质量越来越差!!不知道这种好的LED电源哪里有得买,贵不贵呦?

网友C:
这改一下就是笔记本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改一下就是笔记本电源了

怎么改 求教 ,看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改一下就是笔记本电源了

这电源是横流板,电压不恒定的

网友:
很不错,我用了,特别稳定!特别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