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一款世纪电批

楼主(2019-06-23):
钻头部有2个照明LED,和有一个不会转的棘轮,可左右用力,电钻会来回转动,另外有两个闪电标志,头部的是电探测器,手柄上的是开关,按开关,如果探测到有电,红色LED 会闪烁,并且蜂鸣提示。

网友:
感觉这玩意 应该叫充电电动螺丝刀或者充电电批 好点。

网友:
和大有那款一样 估计是贴牌的

网友A:
都不拆解 晒图论坛最近晒了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拆解 晒图论坛最近晒了几个了

估计没拆的,这个电批没有扭力,拆开就是个控制电路,,,没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没拆的,这个电批没有扭力,拆开就是个控制电路,,,没啥看的。

对比一下大有那款看有没有缩水

网友:
大有有一款和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B:
没扭力调节吗?那个黑色胶轮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扭力调节吗?那个黑色胶轮是干啥用的

左右转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