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洗衣机,排水阀和离合器的牵引器,4.5k的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2019-06-23):
今天洗衣机又不甩干了,第一反应就是几年前用铁线固定的牵引器掉了,具体看这里

然而掀开一看,牵引器仍然固定的很好,铁线也没有锈迹

量了一下,电路板有电出来,但是感觉不出牵引器有动作

阻值是4.5k,这正常吗?还是里面齿轮磨损?

继续使用铁丝大法,模拟牵引器永久打开。近期只用甩干功能,只是这样要等他转到自己停,不太安全.............

求教哪家洗衣机配件质量好又便宜?

网友:
正常没这大吧?

网友:
质量小王子只推爱妻号 程序小王子只有小飞鸭 不过这些年小飞鸭的质量真是烂的一屄 悬架歪着就送到家了 调悬架要花钱

网友:
牵引电机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牵引绳吧,反正也不贵,我那个三洋整套离合总成都换过了,两年不到,就发现转动卡,怀疑水进到轴里面生锈了。估计也就国产技术,贴个牌。

网友:
半个小白,修过松下的波轮洗衣机,当时好像也差不多的阻值,是220VAC交流牵引电机,所以我直接市电通到牵引电机引线上,然后开始排水就能说明电机正常,不过波轮也会转动的要注意,还要注意牵引电机是否交流220V的

楼主:
今天查了论坛里的文献资料,发现大部分故障都是永磁体和齿轮连接处断裂打滑,于是回家拆开

只打开电机这头的盖子就可以了,果然是这故障,直接AB胶沾上就成了

后来还是手痒打开齿轮箱看了看,没拍照借用坛友的图

电机和电磁铁不工作时是并联的,电机电阻约7.5k,电磁铁约14.5k,所以外面测出4.5k的阻值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