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lexar的s75的32g的u盘挂了,求大佬指点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6-23):
如题,雷克沙s75的u盘,服役3年没到,挂了。插上电脑没反应,指示灯像呼吸灯一样慢慢的闪。请问哪位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慧荣主控吧,丢了固件就是呼吸灯状态,重新量产吧,资料找不回来了

网友:
先上CG看看主控和芯片,再找对应的主控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如楼上所说,量产后数据就没了。

网友:
重新量产吧……

网友:
重新量产吧,我也试过一次,之后到现在也没出过大问题

网友:
通电半个小时看有没有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