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uc3844充电器维修

楼主(2019-06-23):
朋友的一个24v电瓶充电器,现在不接负载通电不停的打嗝,输出在0-50v之间不停的跳动,风扇一动一动的转不起来。
这样是哪的问题啊,3844电源13v跳动。

网友:
3844芯片供电的电容换新的,可能就好了。

网友A:
3844旁边那个小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B:
低压反馈部分元件损坏导致高压保护。
找反馈分压电阻,TL431,光耦

网友C:
应该不是低压侧问题,低压侧如果故障导致保护不会打嗝,检查7pin外接的自供电电路,不是300v正过启动电阻的那一路,是自供电绕组通过整流接到7pin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反馈部分元件损坏导致高压保护。
找反馈分压电阻,TL431,光耦

大佬,没有tl431,有个lm3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4旁边那个小电容换了试试

供电的电容么?

网友:
那个应该是C9吧,个头很小的,应该耐压是50V 1μ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低压侧问题,低压侧如果故障导致保护不会打嗝,检查7pin外接的自供电电路,不是300v正过启动电阻的 ...

查了,没问题,会不会是稳压管有问题啊,我直接外接17v正常开机,但是输出电压有点高4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没问题,会不会是稳压管有问题啊,我直接外接17v正常开机,但是输出电压有点高43v ...

输出到43v肯定有问题,检查输出电压的反馈回路,另外左边那个14pin是什么片子?339/39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到43v肯定有问题,检查输出电压的反馈回路,另外左边那个14pin是什么片子?339/393? ...

lm324  这样是从光耦往前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24  这样是从光耦往前查么?

输出采样,电阻网络+tl431,再进光耦,这一路到光耦再到3844都要查。

网友(2022-02-17):
我有一个60V15A的充电器,跟你的一样故障,灯闪,风扇一动一动的,没查到分流取样电阻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