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OPRLCC明装2口USB充电插座

楼主(2019-06-23):
2019年618年中庆红包买的,实际出资不到2元。到手后拆开看看,采用的苏州聚元微电子PL3366方案,PL3366是一款原边控制,适用于输出功率小于6W的反激放式开关电源的恒流/恒压调节器。其高度集成了功率开关,中并通过去除光耦以及次级控制电路,在简化充电器/适配器等传统的恒流/恒压设计的同时实现了精确的电流和电压调节。实测可稳定1A负载输出,负载再大就降压保护了。带小负载设备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网友:
还敢上直播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太简陋了。。。。其实,为了方便,应该内置充电线。。。。。

网友:
这个太简陋了,变压器也太小了。

网友:
省了不少件,而且原边竟然还设计了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太简陋了。。。。其实,为了方便,应该内置充电线。。。。。 ...

电路设计的还算可以,组装时省了不少件,还可以小负载使用。外壳做工还不错,有合适的板子可以换上。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板子好空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明装的

网友:
没有开关不好,长时间使用有隐患

网友B:
没有像手机充电头中那样把电路板打槽隔离开,这样就怕万一电路板漏电怎么办?

网友:
腌了不少东西~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拆个好的充电头塞进去,再串个开关,不用的时候可以关掉。

网友D:
这个没有充电时会不会一直耗电?

网友:
折腾将就用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像手机充电头中那样把电路板打槽隔离开,这样就怕万一电路板漏电怎么办? ...

这种USB墙插,受空间限制,内部电路一般比较简单。这款电路设计还可以,就是有些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拆个好的充电头塞进去,再串个开关,不用的时候可以关掉。

打算有合适的板子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充电时会不会一直耗电?

没开关,板子接电就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USB墙插,受空间限制,内部电路一般比较简单。这款电路设计还可以,就是有些省料。 ...

是的,原来也打算买这种,后来看到一专业的帖子说各种不安全,受潮漏电等怕了。

网友(2020-07-31):
参数虚标严重,原本就是5伏1安输出的,可是,商家们非得把它标注成5伏2.1安(真是有点心大)。

充电器通电之后,空载、带载情况下都发热,市电电压越高,发热量越大。而且,非常的不抗劲,输出超载20%之后,里面的市输出二极管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