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投影仪维修,成像有白点

楼主(2019-06-24):
不知道为啥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各位大佬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以前看到过,出现白点应该是成像的DMD芯片坏了,就是烧了,通常来说修的话成本很高。
我不是专修投影机的,刚好看到,提供点思路。

网友:
不用修了,投影价格不到7000,修修能花机器一半钱,旧的挂咸鱼当尸体卖掉,买个新的吧

网友:
DMD芯片坏,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A:
dmd芯片坏,看下二手dmd多少钱吧,觉得合适就换(价格一般不会低),更换时要求动手能力要高些,光路不要直接用手去碰也不要用卫生纸擦,最差也要是干净的眼镜布,用专用镜头布擦(没这些就不要擦),更换后的dmd注意做好散热,不然容易再次损坏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不是灰尘是dmd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d芯片坏,看下二手dmd多少钱吧,觉得合适就换(价格一般不会低),更换时要求动手能力要高些,光路不要直 ...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
不用修也修不了了,DMD坏了。。。。。

楼主:
是的维修价值与本身价值不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