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饥又寒解牛』拆一只论坛爱淘优惠购的金正迷你电饭煲——型号JZFB-406C

楼主(2019-06-24):
『饥又寒解牛』拆一只论坛爱淘优惠购的金正迷你电饭煲——型号JZFB-406C。。。。。。。。

1、约十天前吧,在论坛爱淘优惠购里看到这东东,价格也不贵,只需79大洋,最主要的是这东东是迷你型的,带预约功能,有时一个人在家,用这个做饭就比较方便的,于时就剁手败了回来。

2、皮重2.7公斤。这称是越南猴子国产的,质量还不错。

3、开箱中。。。。。两侧有泡沫挡板。

4、配有两把塑料勺。

5、祼了的样子。。。。。

6、各种标识。。。。。

7、左右两侧各有一只卡扣,按下可以将锅盖取下。

8、锅盖的出气口。

9、来一个180度空中翻转。

10、将锅盖取下,内有一不锈钢蒸盖。

11、内藏说明书和保修卡各一份,还有量杯一只,电源线一根。

12、锅盖特写。

13、锅胆,铝合金村质,用料厚实,内涂有不粘涂层。

14、发热盘上面有一圆形纸片,上有温馨提示。这发热盘是凹型的,与锅内胆接触面大,配合紧密。

15、指示板特写。有米饭、煮粥、煲汤、精炖、酸奶、辅食功能选择。还有预约、烹煮时间调整,还有二次加热等功能。

16、上电后的样子。先做一顿饭看看,功能正常。

17、由于放水比较多,有些米汤跑了出来,所以拆了清洁下,顺便看看这结构。

18、拆下底盖。做工用料还不错。

19、黄蜡管内藏有温度保险一支。

20、电源和控制板。

21、拆下板子,将元件参数拍下,以便日后维修。

22、这盒子是电源板安放用的。螺丝固定处有塑料盖板,防止漏电打火,厂家考虑还是比较周到的。

23、操作面板是从外面装进的,只有把上面的贴膜撕下才能取出,在这里就不拆了。

24、粗略分析下,发热盘中间的金属杯里面有一压力开关(就是锅胆放上,靠自重将开关接通),还有一只热敏电阻,温度控制是由热敏电阻控制的。图片是用热风机将中间金属杯加热,测量热敏电阻的阻值。

个人感受:预约时间和享煮时间的调整不够人性化。按键下功能键选择好享调模式后,需要2秒内按下预约键(或者享煮时间键),否则按键无反应(刚开始时我以为按键失灵了)。另外,如果能显示和调节温度就更好了。

谢谢坛友的支持,谢谢坛友的捧场。。。。。。。祝坛友快乐每一天。。。。
THE END

网友:
造型设计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价位挺合适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不知道金正啥时也做小家电了
牙膏还没到

网友:
能用方牛的电器都是好电器

网友:
谢谢分享,用了小牛做供电,不错不错

网友:
哈哈哈,这个电饭煲好迷你啊,家庭煮夫最喜欢了

网友:
温总大作终于来了,适合个人吃饭

网友A:
温总都用上电饭煲过上小康生活了,所以这个月开始停发失业金了

网友:
金正生产电饭煲?不知道是不是代工贴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总都用上电饭煲过上小康生活了,所以这个月开始停发失业金了

哈哈。。。。。二师兄见笑了。。。。

网友:
温总退休了,唉,饱没饱呢?

网友:
自己吃饱,全家不饿?

网友:
手持筷子和大勺坐等吃现成的

网友:
mini型号,一个人的饭?

网友:
应该撸个小米的智能锅啊

网友:
折腾将就用了呗。

网友:
手痒呀,新家伙也拆了

网友:
没注意,这个小饭煲好像可以。

网友:
吹风机有年头了,老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