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了个可爱的TEA2025小功放

楼主(2019-06-24):
自从PCB打样那么便宜了以后,实在不想焊洞洞板的电路了,以前给电脑做的2025小功放,有几个小问题,一是没有电源开关,也没有电源指示灯,二是为了布线方便,音量调节旋钮方向是翻反的,打算改进一板,干脆就做PCB了。

电路图:

这个电路在电源滤波上做的很足,前级一颗1000uF的电解,配合一个7809,7809之后又是一颗1000uF的电解,加一颗100uF的MLCC(这个东西真贵),一颗4.7uF的MLCC,还有2颗104。这个是给12V电源用的,手册上说2025工作在9V比较合适。
如果想要USB直接供电,我在7809焊盘旁边设置了一对短路焊盘,拆掉7809,短接焊盘即可。
使用了带开关的电位器,比较方便。
同时,电源指示LED,负反馈耦合电容,Bootstrap电容(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均采用了贴片直插双封装,想焊贴片焊贴片,想焊直插焊直插。

很多人做2025功放,直接抄手册上的电路,殊不知手册上的参考电路是没有加增益控制的电阻的,整个电路工作在46dB的极高放大状态,此时电路输入一点很小的信号声音就很大,而且信噪比很低,这个电路串联了一颗680欧的电阻,使得增益降低到了22dB,经测试下来,这个增益配合我的电脑正合适。
增益计算如下图:

PCB布线图:

PCB预览图:

实物图,带散热片:

然后就把PCB全焊了

可爱的板子,装了个贼丑的外壳

好了全文完,照例LOGO镇楼

网友:
楼主做得真不错~!
TEA2025的功放,我之前用过12V 1.5A的开关电源供电,声音大、音质好~!

网友:
2025音质不太好,不如搞个PAM8403 D类功放

网友:
谢谢分享,玩得真溜

网友:
做了不少啊

网友:
牛人啊。膜拜啊。反正我想弄是不会弄了。

网友:
B站也有个薛定谔的小兔纸是你吗?

网友:
也晒晒我的功放,也还算可爱吧。顶上一个电源牛,重点是输出电压
见过淘宝上用开关电源15伏供电的胆机

上面的电源牛感觉咋没下面两个输出牛大?请无视中层的灰层,太难搞了,下同。

牛,戴套。

越看越觉得下面更大!

原装不是这个是丰达的喇叭,所以请无视少了两螺丝耳子。

中间那个洞洞,一个字,深。深达纸宫。哦,纸盆。据说是真的。

有系列号,真假未知,价钱比丰达死贵,声音也不见得比丰达毒到哪里,也不晓得是被坑了还是耳朵是木耳?

网友:
哇,b站大神薛定谔。

网友:
哈哈,你和说相声的卖西瓜差不多,把卖的西瓜都给切开了

网友:
板子做的很漂亮,楼主软件学的不错

网友A:
2025属于听个响级别的,用那颗MLCC真的有点浪费了

网友:
15年做的,拆了2个声卡,得到2片不同厂家的2025B,两片分别BTL各负责一个声道,为了减小体积部分贴片,电容从旧主板上拆的,低噪极小,夜晚耳朵贴着音箱也几乎不可闻。用的tplink的路由器9V0.6A的开关电源。

网友:
原来是你,b站看到过

网友B:
薛定谔的小兔子?。。。。。。。。哔哩哔哩有一个

网友C:
bootstrap是自举电容。每个boot/out单元里集成了类似图腾柱的线性放大桥,这个电容提供上臂的驱动/自持偏压,datasheet框图里体现不出来的;

低频音频类的放大器自举电容两三位数uF级。
几十k的开关电源里基本都是两三位数nF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strap是自举电容。每个boot/out单元里集成了类似图腾柱的线性放大桥,这个电容提供上臂的驱动/自持偏压 ...

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薛定谔的小兔子?。。。。。。。。哔哩哔哩有一个

同一个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5属于听个响级别的,用那颗MLCC真的有点浪费了

真话总是让人不快的
8几年,家里有台康艺双卡收录机,里面的功放就是TEA2025,后来烧坏了,用日立的HA1392代换,音质好了很多。搞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这种芯片火起了

网友:
2030A怎么不考虑下呢?

或者火了很久的187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