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保护板为何会放电到1.8v,岂不是没低电保护

楼主(2019-06-24):
给电池+个保护板,没想到会放电到1.8v。

双8025板子。

网友:
看保护IC,尽量选精工的,保护电压高一些好

网友:
你测量的是电池两端电压,这点无法判断保护板失效,要测量保护板输出端有没有电压,如果也是1.8v,那么是真坏了,如果没有电压,那就是保护板功能正常,电池自己漏电完了

网友:
应该测中间两根红黑线之间的电压,来判断保护板好坏

网友:
电池自放电太大 把自己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