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一个悲伤的事故:艾利和电纸书拆修失败(iriver REI-EB05)

楼主(2019-06-24):
一个悲伤的事故:艾利和电纸书拆修失败

首先感谢坛友michael9258送的这个电纸书,也要感谢数码之家这个大家庭,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学习交流平台。

电纸书拿到手还可以看,但是前进后退键不好用,几乎失灵状态。曾经一直就想有个电纸书看看书,又不伤眼睛哈哈哈,但真的囊中羞涩一直没舍得买,这次还真要感谢坛友成全。所以准备拆修一下。结果按键是弄好了,屏幕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挂的……我已经是非常小心的拆装了。结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说多了都是泪……

拆坏之前还可以正常显示的

质量和手感还是可以的,塑料框有点使用磨损

控制键就是左边这个长条状的按键,上面是主页键,底部是返回键。中间是前进后退的翻页键。我要修的就是它。

准备开拆

螺丝孔的位置很明显

底部小盖子里面还藏了一个小螺丝

就在这里

辛亏装备齐全,真的是事半功倍

螺丝居然惊现锈迹?

22合一真的很好用,感谢数码之家!

可扩展SD卡,接口是mini USB 口

塑料件有点老化了

拆开五颗螺丝就可以轻松拆开后盖

背壳,还有几个胶贴,猜测是粘无线天线的,但是这个精简了无线模块所以就未启用。(瞎猜的哈)

一块大电池,主板在下部分,左右边分别是喇叭和屏幕接口

顶部有省略的部分

电池是6.7Wh的聚合物,个头还挺大,续航应该杠杠滴!

这货居然还带喇叭!还是个双声道……

屏接口上还有好几个电容

主板芯片部分

用的是三星的主控

内存。虽然有屏蔽罩的框位,但是没有安装

排线,目测是链接按键的作用

先拆下电池,以防万一损坏设备

拔下电池,屏幕居然还显示屏保界面

拆下SD模块

做工精致,接插件链接

主板背部没有啥原件的

底部框还算牢固,材质难道是和笔记本的铝镁合金一致?

少许电容电阻

至此,屏幕还是显示着的……

还以为压坏了,原来是里面的图案,那个太阳的位置,是不是非常像液晶显示器漏液的样子?

拆下外框

分离触摸屏和显示屏

边框有一圈脏的黑黑的污渍

触摸屏还算干净,表面也贴有保护膜

维修的主角,按键

目测是按键长时间使用老化了,按键位置磨平了。

转动位置不够润滑了

底部也是

加点润滑脂

屏幕清洁一下

试了一下,好多了

但是按键位置还是不行,触不到底部开关。

屏幕显示还是正常的,到现在还是没坏的

用黄金胶带贴高锅仔片的位置,完美解决按键塑料老化磨损的问题。

左右滑动灵敏!按键按下灵敏!哈哈哈,开心。满满的成就感!

乐极生悲……刚刚还显示正常的电纸书,小心装好居然不显示了!!!

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是右上角有一个细微的裂纹。现在上面显示淡淡的黑色横线……

深刻的教训,装回去的时候还是不够细心,以至于什么时候屏幕压坏都不知道。所以坛友们以后拆修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又小心!

感谢大家支持、安慰!
END

网友:
好悲伤,还好我没拆 我的kindle

网友:
这是一个悲催的故事。。。。。。

网友:
拆、一个过程,装、一个过程,有时他们并不只是一对相反的过程,反而要想装好或是恢复到拆之前的状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装比如何拆更重要

网友:
墨水屏很娇气的

网友:
墨水屏很娇气,拆装都要小心,当学费吧

网友:
墨水屏非常脆弱,我的一个电纸书就是被我家喵大爷一爪子抓挂了,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得多喜欢看书,伊拉克成色。。

网友:
有个KINDLE被小孩摔坏了屏

网友:
满满的成就感造成大意失荆州了。一个悲伤的事故。

网友:
一个很羞涩的帖子。  楼主再折腾折腾,说不定它还能死而复生呢

网友:
墨水屏俗称“蛋壳屏”,这个俗称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功败垂成啊,真杯具

网友:
螺丝拧过头顶到屏了?

网友:
我觉得我也是这水平,将哑子治成了聋子。

网友:
电子墨水屏的效果真不是盖的!

网友:
二百块就这么的完蛋了。节哀。我都损坏3部了。

网友(2019-08-26):
動手能力還是可歌可泣呀!!!!

网友(2020-02-25):
所有屏拆下后,一定要保持屏线保持原来的姿势,并用胶带稍固定;不要压贴使折叠角度更锐角,更不能反向折或拉平。

再来就是屏安装有螺丝时,绝对不要依靠螺丝压力使屏归位,一定用手按住那个归位再装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