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拳王扩展排插 型号:QW-P16USB

楼主(2019-06-24):
记得这个排插是很多年前在苏宁易购买的,当时刚开始流行usb排插,门店自提还不要运费,现在好像没这种福利了正面 两个usb口 一个电源总开关  下面是三位新国标插孔

背面 一个三脚插座 直接插到墙上扩展

插脚是独立的镶件

打开   以前的排插都是焊线的,我认为比现在的一体铜好

品控很差,这有线翘出来了

地线扯了一下,掉了,虚焊

usb电源板

输入有保险电阻  安规电容

高压电容4.7uf

低压电容1000uf 参数都不错

控制芯片在小板上,还打了三防漆

空载电压5.05v

带载1安 电压5.08 有线补

2安档  直接没显示,说明电压低于3v 这表无法工作了

发现整流桥破皮了,是个隐患,刀片在r5处割断铜箔,保留指示灯,5v1A部分就不要了,1安的充电头哪里没有

地线重新焊回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这款拳王的排插质量不错,每个模块下面还有绝缘隔板。现在公牛类似的产品都是没有这个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起码有1A

网友B:
拳王的产品相对还算可以。这种焊接式插排,有的厂家为了省成本,使用的焊锡不过关,时间久了,焊锡脆化,容易造成脱焊。使用好焊锡,成本相对有些高,所以现在大多改用一体铜排结构。

网友C:
这种好像没安全门

网友D:
1A的不要了,换成2A的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拳王的排插质量不错,每个模块下面还有绝缘隔板。现在公牛类似的产品都是没有这个的。 ...

现在这类焊线的都找不到了,全是所谓的一体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拳王的产品相对还算可以。这种焊接式插排,有的厂家为了省成本,使用的焊锡不过关,时间久了,焊锡脆化,容 ...

早知道全部加焊一下了,现在也懒的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好像没安全门

安全门没什么实际用途,反正我不喜欢,家里有小孩的从小教育好就行,主动防比被动防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A的不要了,换成2A的装上去

没体积合适的2安模块,所以就不装了,

网友:
1A有点鸡肋啊。

网友:
USB部分和焊工差了些,可能焊锡不行,整体做工还ok

楼主:
老货了,当年手机标配的充电头才500或者700ma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不带USB充电口的,都不能叫墙插了。。。。。

网友:
比较喜欢纯插排 不喜欢带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