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红包撸的3.3V激光头,展示以前做的激光剑,哦,是激光笔!

楼主(2019-06-24):
618期间领的红包,实在不知道撸啥,就来两只激光头吧,反正一共2块零点还包邮

黄铜头的

前面的透镜

限流电阻
5V的就是电阻不同,居然还有价差

电源正极线焊接

夹心结构:环氧PCB板、铜片、酚醛纸PCB板
管芯应该是在铜片上的

阳极的邦定线

从屁股看,貌似透镜固定圈

点亮看看

电流太小了

屁股发着红光

正面光很亮

照在纸面上
话说,偶看到的光斑总是由很多密集亮点组成,貌似反射面的凹凸形成的

垂直光斑
这个还算圆,有的是椭圆的,估计管芯偏心导致

从屁股看到透镜反射的光斑

和以前做的激光笔比比

用电子烟的壳子和电池做的
激光头是一个规格的

屁股上面的开关和充电口

比偶的短手指长点

新的做啥玩呢,激光剑?貌似功率太小了
远距离光电检测如何?和镜子配合可用在窗户上做报警

网友A:
这么便宜的吗?早知道我也弄个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的吗?早知道我也弄个玩下

可以撸,这样做个激光小指示器不错

网友B:
这种没什么太大用处,如果红外的可以做个光学监'听器,激光打在对面玻璃上再整个激光接收管对准反射光,信号隔直低通放大后,晚上就可以偷听对面小姐姐情绪失控时的声音了

网友C:
激光管的光斑看起来确实是由很多小亮点组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什么太大用处,如果红外的可以做个光学监'听器,激光打在对面玻璃上再整个激光接收管对准反射光,信号 ...

情绪失控时的声音

网友:
这种比玩具枪上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什么太大用处,如果红外的可以做个光学监'听器,激光打在对面玻璃上再整个激光接收管对准反射光,信号 ...

不怕被发现的话也可以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被发现的话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什么太大用处,如果红外的可以做个光学监'听器,激光打在对面玻璃上再整个激光接收管对准反射光,信号 ...

对准反射光好难的吧。对面楼好几十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什么太大用处,如果红外的可以做个光学监'听器,激光打在对面玻璃上再整个激光接收管对准反射光,信号 ...

厉害了,没想到光也可以传递声音

网友:
那就,那就,那就再做已知激光笔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直没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管的光斑看起来确实是由很多小亮点组成的

是呀,不知道是不是表面的凹凸反射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没想到光也可以传递声音

是声音通过空气传播遇到窗户,使窗户发生震动,利用激光测量这种震动,并将它转化成音频电流输出就可以偷听到你说话了,好像这种激光偷听仪只有美国有,只用在军事上。

网友:
加个一字镜或十字境做水准指示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什么太大用处,如果红外的可以做个光学监'听器,激光打在对面玻璃上再整个激光接收管对准反射光,信号 ...

有道理,高手是不是可以用激光测距仪改一个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高手是不是可以用激光测距仪改一个来试试

理论上不存在问题,类似的装置很多年前就有人d出来,网上应该能搜到视频,原理很简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什么太大用处,如果红外的可以做个光学监'听器,激光打在对面玻璃上再整个激光接收管对准反射光,信号 ...

听起来很不错的想法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起来很不错的想法哈哈哈哈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