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零遁Edge-N31 NAS伴侣小白盒拆机

楼主(2019-06-24):
异地远程访问黑群晖(固定IP除外),一直以来,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虽然可用花生壳等三方软件,但又各种限速,各种收费;最近从论坛中看到有坛友使用零遁NAS伴侣,因此购下一个做一测试。

实物很小巧的一个盒子,USB供电,百兆网络接口。通过网线与NAS同一网络中的路由或交换机联接,然后去官网注册一下,设置一下联接,会给你一个IP地址,以后用此IP地址联接就可以了。设置可以说比较简单,其分端口转发和路由模式两种,端口转发,就是输入官网提供的IP,直接联接到NAS,(目前我设置的端口模式);路由模式,设置后可访问此网段下所有设备(目前没测试过如何使用)。

经过测试,我的宽带(接NAS)是电信的200M光纤,不知道上传速度是多少,现在测试网络是联通200M光纤,测试下载速度是3-5M左右,不是很稳定,上下幅度较大,但一直保持在3.8-5M之间,直接看高清电影没有任何问题。

说一下不足,相关软件还是不足,目前不支持苹果手机。安卓手机可以联接,有对应的APP,但只是设置联接的APP,没有对应的视频APP,总得来说,如是播放视频还是麻烦一些,但如果只是传送文件等,这不成问题,还希望官网能够开发更多功能,使用操作更加方便,以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简单说明一下,下面就是拆机了(也是大家都喜欢的),其拆机简单,揭开脚垫,拆下4颗十字花螺丝,就OK了。下面是拆机图,也不明白原理,大家就看看吧,不做解释。(另,不明白接的天线起什么作用?还支持无线?)

网友:
花生棒也可以做到的呀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经过实际测试,不同网络下,速度相差很大。   同网络之间速度快,如同电信或同网通网络。
下图是电信网络与电信网络之间传送数据,网络全是电信200M光纤,笔记本使用5G无线,相比联通200M光纤,要快而且稳定。

网友A:
前阵子买了个蜗牛星际,加了30块钱洗了个全白,然后就很方便了

网友:
这玩意不就是香橙派zero?

网友B:
这货其实就是个香橙派zero,全志H2+ A7 四核的,,可以备份原版固件安装个Linux玩一玩

网友:
我去,看了楼上说明,再仔细看了一下确实一样

网友:
就是个香橙派,可以偷他固件出来研究下,没有插卡看来装在spi flash里了

网友:
我用花生壳域名,路由器或者群晖都能登陆,只是提供一个域名链接不受限的

网友:
这板子不是当年53包邮的?

网友:
我用路由刷的梅林固件,安装ddnsto来做外网穿透,稳定性很好,还免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买了个蜗牛星际,加了30块钱洗了个全白,然后就很方便了

怎么洗白的,我刚好也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洗白的,我刚好也买了一个

用白群晖的SN和MAC地址即可,找卖蜗牛的老板问问卖不卖

楼主:
嘻嘻,继续汇报,本想读出BIOS芯片中数据,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读取后,再开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芯片是MX25L12835F,应是1.8V芯片,用809H读取的。按说BIOS芯片,不会有什么分区或防读取的吧。开始使用外接端口联线读取,识别不到芯片;然后直接联线到BIOS芯片,正常识别读取,再开机就没反映了,取下芯片,再写入读取后的文件,也没有反映,判断应是数据损坏了;可能是操作时,哪里出错了。但硬件本身没有问题,用TF卡,刷个openwrt,正常运行。

网友:
这个拆机 拆的可是相当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洗白的,我刚好也买了一个

洗白很简单,只要几块钱就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洗白的,我刚好也买了一个

不要钱但是费时间,就是用过算号器算出的MAC和SN一个一个在群晖官网注册,我之前用的是网页版的算号器,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新。简单就是马云家买别人注册上的。最后在安装U盘修改MAC\SN,安装好激活QuickConnect就白了。黑群晖就是不能用QuickConnect其他没区别,可以用改版梅林固件路由安装ddnsto实现访问

网友:
这种需要主机转发的东西还是要用花生壳等大型正规公司的好,万一跑路就是一块废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其实就是个香橙派zero,全志H2+ A7 四核的,,可以备份原版固件安装个Linux玩一玩 ...

果然看出来了,不过看这个速度还行,服务器别倒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