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超长也能快充!CHOETECH苹果快充2米超长数据线评测

楼主(2019-06-24):
今天带来的是CHOETECH苹果PD快充2米超长数据线评测,评测了不少C2L线了,感谢数码之家和choetch提供这次评测2M超长数据线的试用机会。

往期数据线评测回顾:
OPSO 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评测
三人禾 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评测
AENZR 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评测

包装比较上档次,清晰标注了数据线的类型为C2L,且Made for iPhone|iPad|iPod

反面为全英文标注,大概意思是使用说明和适配的设备。
长度标注为2M。

抽出来后可以看到数据线被固定在了塑料壳上,两米的数据线非常有分量。
为了减小线阻,数据线非常粗壮。后面对比可以看出比其他品牌数据线要粗壮的多。

数据线材质使用TPE材质,手感不错,线材偏硬一点,毕竟这么粗的线缆。

哪天万一想不开,说不准这数据线还能派上用场。。。
-------开个玩笑。

本次用于对比评测的有:iPhone8,iPhoneX,iPhone7,iPad mini 5th。
opso 20CM短线,AENZR C2L线,ZMI C2L线。

从左到右依次是OPSO 20CM短线,AENZR C2L线,ZMI C2L线 ,CHOETCH。

四颗闪电头端子均是经过授权的C94端子,这是数据线的核心。

OPSO和AENZR使用的是编织线,ZMI和CHOETCH使用的是TPE材质。
可以明显看出CHOETCH的数据线粗壮的多。

接下来进行充电测试,使用设备为小米20Ah移动电源高配版,最大输出功率45W,在本次测评中不存在瓶颈问题。
电压电流表为最普通的,无诱骗功能。

图为对剩余电量大概15%的iPad mini5充电,因为受电池容量限制,最大充电功率为20W。
四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OPSO       :19.10W
AENZR      :19.13W
ZMI          :19.42W
CHOETECH:19.30W四根数据线均可以开启PD快充,且CHOETECH数据线的线阻表现非常不错,并没有因为长度增加而导致电流下降。

接下来对对剩余电量大概55%的iPhone X充电,iPhoneX最大支持18W的充电功率。四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OPSO        :15.38W
AENZR       :15.15W
ZMI           :14.52W
CHOETECH :14.61W
四根数据线同样可以开启PD快充,功率相差不大,协商电压为9v。

接下来对剩余电量大概60%的iPhone8充电。受电池容量限制,iPhone8最大支持12W充电。

四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OPSO       :8.27W
AENZR      :8.53W
ZMI          :8.33W
CHOETECH:8.31W毫无疑问,依然成功开启PD快充,功率相差不大。

最后对不支持PD快充的iPhone7进行充电测试,档位选择为5V
四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OPSO        :6.05W
AENZR       :6.00W
ZMI           :6.19W
CHOETECH :6.27W

注意最后一张图,因为手机是借的同学的,当手机识别到新的数据插入时,
手机出现了提示:“解锁iPhone以使用配件”。

最后:CHOETECH数据线亮点为长度2M,经过几天的实际使用,总结如下:

在床上玩手机,我也会选择更加柔软的ZMI,而不是2M的CHOETCH相对于扯着两米的数据线,我更喜欢用移动电源(PD输出18W)。
在实验室,我会使用无线充电器,而且实验室桌子上的1M的数据线也完全够用,实在没有找到2M数据线的使用场景。

但是另一个同学桌子上没有多余的插座,数据线要插在桌子底下的插线板上,只有这时候2M的数据线才会有用武之地。
外出我更喜欢带0.2M的充电线,2M的长度一大坨真的是一个负担。

总体来看数据线除了硬度偏硬之外,没有太多缺点,非常适合需要长数据线的朋友,增加的数据线长度并没有带来内阻的上升,对充电速度没有影响。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考虑购买。

网友:
在一些特定场合还是很实用的,就是价格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