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DM5-C浪涌保护器拆解

楼主(2019-06-24):
其中一个单元已经挂了,好臭!

被击毁的单元

完好的单元

这保护器估计是一个密封浸油又很接近、带有绝缘介质的玩意组成,雷电压肯定会击穿,通过PE母排 泄掉高压

网友:
以前没见过,这次回老家,看到房子里有

网友:
我也有几个,早些年做基站剩下的,还未舍得肢解。

网友:
这个是质量问题了,高温下那个低温焊锡应该融化,断开保护器

网友A:
浸油的?不是mo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浸油的?不是mov?

那些黄褐色的污渍就是类似油的物质,很臭味道,类似电解电容烧毁味道

网友(2024-10-05):
像是高温融锡断开的

网友:
这是上德电气的浪涌保护器

里面是大号压敏电阻,上面有蜡封弹片,当温度过高就会融化,弹片(弹簧)对触点起拉,当触点焊锡融化就脱钩了

味道臭是因为外壳有阻燃剂

网友(2024-12-17):
上德电气的浪涌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