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3块多的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到手先拆,不拆不敢用系列.....

楼主(2019-06-24):
优惠+红包到手3块多,看外观是全新的

空载电压正常,指示灯较有特色,铅酸的会写QianSuan:lol:

拆开,不是翻新的,看着貌似该有的都有?

高压部分,保险emc算有,n5n60 4.5A,600V配47uf的电容

背面有一颗驱动IC  CR6842s

低压部分,电容是63v220uf,那个带散热片的二极管能稳定过2A?另一个是防反接的么?

背面LM358用来转灯的么

边上还有个431,后面是光耦

风扇也很新,2月份的?

开始充电,红灯正常

原配充电器,外观三无,不知好坏,无风扇的会不会比较高档?

楼主:
可能和这个是一家的

拆个48v 3A的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A:
你拆了我就不用拆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B:
请给个链接折磨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拆了我就不用拆了

不不,你也得拆,不拆不放心,这个兴许是样品,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不,你也得拆,不拆不放心,这个兴许是样品,和你的不一样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给个链接折磨便宜

优惠券过期了,有看到再买

网友:
这个可以用,才3元,楼主你捡到大西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惠券过期了,有看到再买

先给个链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我的5.9元应该比你的好

网友:
做工过得去,该有的都有了可以放心用了

网友:
都给个链接吧

网友:
358是转灯和控制风扇的,改可调电源吧,接两个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