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理翻新第九辑:真·无中生有~修复松下EZ7420电路主板

楼主(2019-06-24):
周末超热,又不想出门,在家里又凉快,又有电影看,还有冰饮,超喜欢待在家里!残酷的是,最近片慌书荒,得找点事做下,不然会手痒,翻出去年还是前年头脑发热淘的一个残破EZ7420,这个残品怎么说呢,就连我自己也接受不了当时怎么就会买了这么个玩意?一直安慰自己说这是个搭头。。。。  这么说吧,这个残机当时到手是壳子破(幸好的是不缺),发现没有主板(开始也不知道啊),电机烧坏(390电机,手头有,当时已替换),一气之下,丢床底冷藏至现在,趁着今天无聊搞一下,造一个吧!

一番拆卸,仔细分析了一下机器现况:
  1.开光尚在!缺主板
  2.有两个MOS管,看接线,一个是调速,另一个应该是刹车,都是N-MOS
  3.有一个照明LED
  4.有一个光传感组件,扭力自停控制

思索一番,这个控制比电池板简单,用个小MCU足矣,OK,开始焊板:

先找了点论坛里图片参考,原主板应该就是放在这个位置,那我也放在这里吧,比划下大小,合适:

OK,正式开始焊接,搞了两三个小时,差不多了,焊点还可以吧!还是那把破黄花,换了个烙铁头,就是不一样:

毕竟不是卖元件的,元件东拼西凑,有贴片有插件:

没有这种接头,只好剪了,准备接线:

线头上好锡:

焊好线,保险起见,套上套套,安全一些:

没有插座,线直接焊在板上:

原来开关看了好一会,发现“少一条线”,我自己设计的线路,使用了自举升压来驱动刹车管,但发现原机并没有引出那条升压必须的线,难道原机不是用的自举升压?不管了,就用自举升压吧,怎么简单怎么搞:
(PS: 背景手绘的是开关接线)

一番调试后:
1. 调速正常!
2. 扭力自停正常!
3. 低压断电正常!(此功能不知原主板有否,主板有这个功能,电池保护板就省啦!)
OK,大功告成,准备装机:

PS:这里其实扭力自停有番周折,那个光电组件不熟悉,起先设定工作电流是1MA左右,因为光耦差不多也就这个电流,后来发现输出很弱,单独搭了一级三极管放大调试,发现三极管阻抗太低,又换了场管,又发现动态范围太小,觉得不应该啊,这个组件不至于这么难用吧?一番搜索查证,才发现这个器件居然要50MA的工作电流,我去,耗电大户!后来调整工作电流至40mA,测试,检测正常!无遮挡,输出高(相当于扭力达到设定值时情况),有遮挡,输出低(相当于扭力未达设置值,齿圈无动作),无需后级放大。

发现这个铁环也锈蚀了:

用电磨打磨一下:

浇灌502防潮:

装壳 & 展示:

问下有EZ7420的朋友,这个吊环是完全自由的吗,倒过来就受重力影响掉下来了,一点束缚感也没有

运转,声音还可以:

小起子集合,目前最上面的两把用得比较顺手

附电路图一张,仅供参考借鉴:

<完> 谢谢各位看官捧场!

网友:
真棒!高人啊

网友A:
这个厉害了,可是俺不会编程

网友B:
吊环部位还缺个小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可是俺不会编程

没关系,毕竟主板都没有的机器一般人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环部位还缺个小钢片

我就说吶,这玩意没道理像个弟弟晃来晃去的,这卖家少个钢片也不吭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说吶,这玩意没道理像个弟弟晃来晃去的,这卖家少个钢片也不吭一声 ...

哈哈   像个弟弟…………

卖家可能根本不知道

买这种品相的机器,缺线少螺丝什么的    心理应该都打过预防针了吧

毕竟电路板都飞了  何况一个小钢片

网友:
楼主高人,这多会……

网友C:
我的是我换电芯的时候正负极接反了,导致电池保护板坏了7420也不转了,初步检查是那两个MOS管坏了其他还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我换电芯的时候正负极接反了,导致电池保护板坏了7420也不转了,初步检查是那两个MOS管坏了其他还未 ...

不应该啊,从结构上看,两个MOS本身的体二极管就有反接短路保护的作用,要么坏电池,要么坏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环部位还缺个小钢片

对了,15那个档位弹片是1个还是两个?当时拆机记得两片壳子上都有一片的,后来清洁完就发现只有一片了,目前一片档位感也很清晰,咔咔声也很清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15那个档位弹片是1个还是两个?当时拆机记得两片壳子上都有一片的,后来清洁完就发现只有一片了, ...

2个  左右各一片

楼主:
真的被我弄掉一个了,这个怪不了卖家,今晚回去趁着装那个钢片也顺便做个这个弹片装上

网友D:
妙手回春
这个修好了也是个坑,还缺少电池充电器......

网友E:
易手不楼主,很喜欢这个松下外观,手感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妙手回春
这个修好了也是个坑,还缺少电池充电器......

过几天做好了电池发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易手不楼主,很喜欢这个松下外观,手感应该不错

这成色拿不出手啊

网友:
高手,赞一个。

网友:
这电钻起子看着还是挺好的。

网友:
牛,控制板做的那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