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腾必备--DIY一只多功能维修插座 具备短路保护&功率计功能

楼主(2019-06-25):
坛友们大多喜欢去废品站淘些电子的玩意,我也不例外,经常去淘点小电器,充电头等的垃圾回来折腾,但是来路不明的电器是不能轻易通电的。相信坛友都是过来人,总有boom过的经历,所以人手必备一只短路保护插座是很有必要的。另外折腾过程中又经常需要测量电器的功率,比如测个led灯的功率,又得转接一个功率计插座,使用过程中很不方便,想着把这些功能整合到一块,于是就有了这帖。先看成品图

这是准备的主要材料 一只86空白面板, 一只8孔1开面板,一只2连明装底盒,还有功率计模块,保险,输入插座,开关,电线等等

先在底盒上开孔,利用原有的大孔,再挖大一点就能放放品字母座

合适了

用螺丝固定 内侧找两块塑料板当螺母夹紧

接好线 做好绝缘  我用的是1平方的线

淘宝特别找的220v100w G5灯泡 灯泡不贵,快递贵  引脚用高温锡丝焊的,外面再用高温胶带包起来,然后固定到底盒上

安装保险丝,侧面打孔,装入保险丝座

做好绝缘处理

保险丝座是10A250V规格的

找一根10A的保险丝装入

考虑到这个插座有当普通插座用的时候,需要独立控制功率计功能,要装一个小开关

开孔完成

装入开关

接好线  灯泡下面垫了一块pcb板,防止亮点的时候把壳子烧软了

开始处理空白面板,  开屏幕孔  切割透明有机玻璃板  此处过程省略50图500字

切割非常完美的有机玻璃板

功率计上的按键太靠近屏幕,用起来不方便,用洞洞做一块按键小板,把按键线引过来

合起来完工 通电   一次成功

电压和胜利表对比  对的上,没毛病

接个电源测试 一下功率   当前电压231.8v

电量统计 界面

功率34W

电流0.277安

关掉功率计的样子

此时是外部短路时,内置的短路保护灯被点亮,看底盒中间    文末有视频,视频里看的更清楚

各角度看下

底部

输入品字口

左侧的10安保险丝

右侧的功率计控制开关

多功能维修插座的功率计部分功率0.308w

打开背光后功率0.316  背光真省电

https://m.youku.com/video/id_XND ... firsttime=0&source=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A:
去年我也弄了几个,现在全挂了

网友B:
应该加个隔离变压器更安全

网友C:
谢谢分享,开孔技术一流

网友D:
维修插座功能日趋完善。

网友E:
外观不错,外面没灯泡碍手碍脚的了

网友:
功能很强大

网友F:
这种小型灯泡点亮后玻璃温度应该很高吧,至少比同功率的大灯泡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我也弄了几个,现在全挂了

灯泡标称2000小时,用在这应该不会那么快挂吧,又不是天天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加个隔离变压器更安全

暂时没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开孔技术一流

折腾多了,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插座功能日趋完善。

是的,人越来越烂,玩具越来越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观不错,外面没灯泡碍手碍脚的了

是的,外面放个大灯泡,太影响折腾,得时时注意不要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小型灯泡点亮后玻璃温度应该很高吧,至少比同功率的大灯泡高不少

点亮的时候手是不能摸的,只比烙铁低一些,所以我包了几层高温胶带,又垫了空pcb,但还是不能超过10秒,不然会闻到浓浓的塑料味

网友G:
按键只能用表笔戳,安装位置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键只能用表笔戳,安装位置低了?

手头只有一个长柄按键了,索性全装矮的了,等下次顺带撸些长柄的换上

网友:
这个挺实用。楼主手巧

网友:
这个好是好,就是不能通过观察灯丝亮度变化来判断开关电源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亮的时候手是不能摸的,只比烙铁低一些,所以我包了几层高温胶带,又垫了空pcb,但还是不能超过10秒, ...

应该用铁壳包起来好一些,安鑫的家功率计还没修好,一直打嗝。。。昨天拆了二极管2214和4148,还是不行,今天有空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