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Amplon N+系列1kw UPS,能直接用电动车48v锂电池吗?

楼主(2019-06-24):
号外:数码之家app v5版已经修复发布:立即下载
台达UPS,原配3串铅酸电池36v(最高45v)。现在没有铅酸电池,想用电动车48v锂电池(最高54v),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多了10v左右。如果不能用,能不能改48v?

网友:
36v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1.没法充电。
2.可能会爆管。
3.因为截止电压不同,可能会直接断电而没有提示音。

网友:
滤波电容63V以上的话应该可以,不过没法对电池充电了,按36V的截止电压电池可能会过放,自己加个低压报警电路才行。

网友:
当然不能了,电池电压和要求电压不符
而且,UPS要求的是大电流放电能力,电动车锂电池不适合
再者,UPS充电器是按铅酸电池设计的,锂电池也不能用

网友:
不能,开不了机,这是高频的,有保护程序

网友:
电压高点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充电和电池容量,普通锂电不建议大于1C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