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代修的榴莲+20190621

楼主(2019-06-24):
20190621
    早7点起,昨晚又是一个大热晚上,风丝都没有,全靠电扇了,

    早上炒菜,却吃不下只好早点出来,买了5¥的糖油饼,吃俩就是一顿早饭。

    上午来的算是早的了,8点多点就到了,昨天8点多,都在回去的路上,那小鸟才给打电话,问我走了没有,我说走了,到家了,

   他说他有事,所以没来了,明天吧,明天上午几点你在啊,我说9点以后吧,结果,一上午又没来人。

    倒是来了个修红皮电水壶的男的,也就不形容模样了,前后短短几分钟的事,没悬念,

    坏了耦合器,换耦合器,收15¥又试了一个开,打发走了。2019年6月21日11:33:19

    中回去吃饭,前一阵出嫁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来了,正吃着饭呢,

    大热天的,还不敢像平常一样回来就脱光光,还得搂着点,没事跟新姑爷打个招呼,问了下,多沉,

    这位倒是长得跟仵作兄差不多,个头不矬,胖乎乎的,说是90,然后反问我多沉,

    我说,至少110吧,关照她们吃好喝好,我也赶紧端着饭去我屋里吃去了。

    下午3点多来门市,这波最后一件到了,隔壁给送出来的,是地垫,可惜小点,长1.2米,宽1米,

    一面银光闪闪,属于那种类似保温泡末布一样的东西,正面是彩色水果形状图片,不知道这玩意如何。

    玩了一下午手机,还不错,趣头条有办法泡分了,打开它的一个资讯的视频,只要你不管他,它就一直往下播放视频,

    这分自己就开始泡,不像它的视频部分,得手动换才行,不换就不加分,

    就这样,这一天(在门市的空闲时间,我从1W多分泡到2W多分,超过平常好几倍,

   相当于一天泡出一块多钱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不影响)

    期间来一家子年轻夫妇带个孩子,给小电三轮充电1¥,这三轮跟我说的那老寇那天给打气收2¥的那种差不多。

    之后又没事干了。玩,天黑走人

网友:
赶上那个直播了 插

网友:
香烟瓜子矿泉水

楼主:
   这是几个月前,四阿哥发来让我代修的菲系剃须刀,这么久,只修好了一半,4个,其他的实在是太烂了,尽管他买了芯片和BUX87管子,但是感觉换上也白瞎,后边就没再试,上一个炸一次,没啥意思,这种管子排列好像跟这种封装的其他管子相反,现在已经没法判断极性了,因为原管子已经挂了。且前面还有个瓷板后膜也经常冒火,很吓人的,所以,暂时没法修了,将之前发来的这些抖搂一下,不行近期就给他发回去算了。太TM费劲了。

网友:
各位兄弟们肯定都用过不少刮胡刀了,调查一下,请问大家哪种刮胡刀好用些?

网友:
我搶沙發啦,到我了嗎?

网友A:
真没用过飞利浦,买不起,的确贵,好不好用不知道,飞科用的还凑合,稍长一些刮的时候会夹胡须,短的时候还行,刮的就算比较干净吧!刮太干净了感觉毛孔不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没用过飞利浦,买不起,的确贵,好不好用不知道,飞科用的还凑合,稍长一些刮的时候会夹胡须,短的时候还 ...

虽然贵,但是你值得拥有,我的飞利浦剃须刀06年入手的,一直用到现在依然好用,刀头都没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没用过飞利浦,买不起,的确贵,好不好用不知道,飞科用的还凑合,稍长一些刮的时候会夹胡须,短的时候还 ...

我一个也是从06年左右开始用,刀头没换过,干净都差不多,主要是寿命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贵,但是你值得拥有,我的飞利浦剃须刀06年入手的,一直用到现在依然好用,刀头都没换过 ...

其实我这飞科FS812也是12年左右买的,用了7年了吧,刀头也没换过,现在刀头都是自锐刀头都是会越用越锋利,中间换过一次电池!换的骑源的电池,原装电池用了两到三年吧,现在依然在服役!飞科用的我印象是是雅达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也是从06年左右开始用,刀头没换过,干净都差不多,主要是寿命长吧 ...

其实我这飞科FS812也是12年左右买的,用了7年了吧,刀头也没换过,现在刀头都是自锐刀头都是会越用越锋利,中间换过一次电池!换的骑源的电池,原装电池用了两到三年吧,现在依然在服役!飞科用的我印象是是雅达电机!

网友:
老哥辛苦人···这些板子看着有些都被电池液浸泡过了·这样的板子直接可以扔了··

网友:
张老哥怎么老是没大东西修啊,这能赚钱吗

网友:
全是飞利浦的剃须刀啊,这么多把,也是个土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这飞科FS812也是12年左右买的,用了7年了吧,刀头也没换过,现在刀头都是自锐刀头都是会越用越锋利 ...

飞科的刀头很耐用,但电池不耐用,我买的基本就2年坏了电池,我也懒得换,改锂电或者外置供电。

网友:
这哥们是有剃须刀收藏癖么?
烂这样的剃须刀修好了有啥用???

网友:
万能表该换啦,脏夕夕的。

网友:
老哥貌似穿的不少啊

网友:
今天故事短,刀也太多了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