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遥控落地转页扇更换控制板

楼主(2019-06-24):
这台同事拿来修的美的遥控落地转页扇,拆散了放了一段时间了。某宝购买零件正好凑上618,店家拖了很长时间才发货。
今天上班把零件安装上,才算把它给修整好了。也幸好弄了2手准备

遥控落地转页扇,遥控板故障

只有一直按压导风键,风扇才能转动。松手就挺,前面的转页电机也没反应。

拆开中轴

拧下螺丝,打开前后壳

遥控控制板,淘宝有同样的备件45元

测电解电容上的电压只有1.9V,用维修电源给上6V的电源。控制板工作正常,工作电压不足一般是这个蓝色的CBB电容的问题。

往下拆,更换转页的爪极式永磁同步电机,在风扇电机下。

拆反了,应该从前扇罩拆出的

某宝购买的零件到位

拆下旧件上新的,测试正常。没想插着电运行一会控制板什么反应都没了,一次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有13V。

完蛋看来把单片机给烧了,幸好我顺带了套万能风扇维修板

先把新的转页电机换上

再用万能风扇维修板替换控制板

红外接收头固定在原本的接收窗

剪下一条玻纤板盖好一排二极管指示灯的圆孔

打扫卫生的阿姨处翻到一个鞋塞

剪下一塑料条,把万能风扇维修板固定压实在下面

装回复原,实际用简单的琴键开关替换更可靠。但不一定能买到按键大小,间距完全一致的开关。所以作罢。
好点的琴键开关也要4元,万能风扇维修板也就6.28元。功能更加齐全:遥控开关,遥控风速,遥控定时,遥控睡眠功能。

网友:
状态指示灯不能用了,也没有手动。

网友A:
这样维修是没有灵魂的

网友:
为什么换上新电容就烧了呢?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
原来的板子电解电容上面13V,那可能是稳压管击穿开路了

网友:
以前这种叫鸿运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维修是没有灵魂的

就这么几个零件,集成度又低很好搞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估计也坏了,这种RC降压比较恶心。唯一的优点就是成本低。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哈哈,没想到还有万能主板

网友B:
什么也别买,直接去掉电容给一个5V供电就ok了,找一个小点的手机5V充电器接进去多好啊?

网友:
手动变遥控,升级了

网友:
运气这么差,换上去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也别买,直接去掉电容给一个5V供电就ok了,找一个小点的手机5V充电器接进去多好啊? ...

本来是想这么修的,但需要买个转页的电机,就顺便带了电容。

网友:
折腾将就用了呗。

网友:
怪不得现在的遥控风扇那么便宜 一看电路板就不值钱。

网友:
长见识了,这种还有万用板

网友:
换全遥控电扇的这个电容很多次了,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换好后,我都会测一下电压是否是5伏。谢谢提醒

网友(2020-07-05):
就这么几个零件,集成度又低很好搞的。

网友:
恭喜老大还是成功修复了,可惜原来的电路板用不上了

网友:
这个IC是什么型号?我觉得以前的鸿运扇没有用单片机吧,最多是个风扇专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