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微型直流电机 FF-050SK-13130

楼主(2019-06-24):
拆一个微型直流电机

END

网友:
好像光驱的

网友:
我看就是光驱的,光头导道小车的电机。

网友A:
记得小时候捡到一个电机,开心死了,现在就是把我扔电机对堆里,也不喜欢

网友B:
光驱上面的电机,那个塑料齿轮外圈网格是光栅计数器计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上面的电机,那个塑料齿轮外圈网格是光栅计数器计数用的

是的,是控制激光头的电机

网友:
想起了以前小时候玩四驱车的时候那种马达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小时候捡到一个电机,开心死了,现在就是把我扔电机对堆里,也不喜欢 ...

零几年我也是,最开心的是捡到了电路故障的滚珠轴承风扇,拆掉定子和转子磁铁,装回后可以当灵敏的风车。后来喜欢上了风扇无刷电机原理,有刷电机也有,只是用来做小电钻和电磨,短时间用很方便,无需驱动电路。

网友:
那个钟表去掉芯片可以直接当电动机玩,后来做了个大的,只可惜没有方向性,后来知道原理就开始自己做了

网友:
拆的够彻底啊

楼主:
还有线圈未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