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贴片led怎么拆啊

楼主(2019-06-24):
坏了好几个LED灯,主要灯珠坏了,想拼一个,结果用电烙铁、风枪都焊不下来啊

网友A:
一把钳子(镊子也行),一个煤气灶搞定——煤气灶烧坏的LED背面,等到焊锡化了,把LED钳走。

网友:
我第一次是撬的,结果崩了

网友:
放点助焊剂之后,从背面加热。

网友B:
拆焊台,坛子里很多会员都有DIY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焊台,坛子里很多会员都有DIY过的

风枪吹的开不?

网友:
热风枪吹,边吹边磕,化了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钳子(镊子也行),一个煤气灶搞定——煤气灶烧坏的LED背面,等到焊锡化了,把LED钳走。 ...

LED会烧坏吗

网友:
风枪放背面 300度 一会就下来了  无损拆解  焊上去也是这样的方法

网友:
热风枪是需要加足够多的助焊剂(油),通过油传导温度拆除灯珠的。不过我都是用刀片直接撬坏灯珠的荧光层,然后烙铁加焊锡拆除灯珠左右两头的基座。再拖平电路板,新灯珠上去左右加焊点焊锡。也有用那种喷射火焰的打火机(或煤气灶)加热背面来拆灯珠

网友:
蜡烛就解决了! 备好新灯珠,蜡烛在背面烤到融锡,去掉坏的换上新的,一颗一颗解决。
掌握好的话,灯板上都不留黑烟

网友:
这个应该是因为有散热片所以你才用热风枪拆不下来,也不是热风枪的问题,你先用热风枪大面积预热,然后加高温度速拆了看看

网友:
买PTC发热板啊,相当好用

网友:
最好是加热盘;最简单的是煤气灶,小火烤铝基板,看见焊锡融化,马上用镊子夹起。

网友:
去门口找买煎饼的铛子,准备个箱子。。。把pcb整个放上边,慢慢烤,用镊子推led,看到锡化了,夹起来往箱子里磕一下,然后再放上去继续烤。。烤鱿鱼的铁板烧也可以

网友C:
我用的是全金属防风打火机背面喷

网友:
废电饭锅加热圈挺好使

网友:
一个打火机,尻背面即可搞定

网友:
led是不好整,我用调温电熨斗在灯背加热,焊锡是融化了可是灯珠也软的7扭8歪,没法只好焊上几个草帽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全金属防风打火机背面喷

同样用防风打火机的握个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