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QC3.0车充简单测试(Newmine OFS-342)

楼主(2019-06-24):
爱淘优惠购看到的,支持QC3.0,撸来试试,不多说,直接上图包装正面

背面

全家福

主角

参数

蓝色口

空载

5V2.4A,达到标称值

继续加大电流,最大到3.1A

再加电流超过U表范围了,不显示了

接着测试9V的(无视那个最丑的诱骗器,没有之一)

标称2A,

继续,一样可以到3A,再加超U表范围,

上12V

标称1.5A,

电流加到3A,

9块钱感觉还是挺值的,这么好的车充,是不是该给它配辆车呢?唉,我想多了,应该先弄个证再说。
完。

网友:
看到坛友拆机了,内部比较简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06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原来的不带快充

网友A:
宣传是铝+pc塑料~结果全是塑料!~可恶~
快充也是一下输出,一下不输出··要断电再插···有时要插好几次才行··不稳定?!!!
现在的车也不贵,性能还好的很,木有车,怎么去泡妞?有车有房有票票才会有证!
努力吧~

网友B:
感谢测试,我也想测试的,还没弄呢,之前买的那个QC3是14块包邮的双口,去年买的,这个纽曼我是4块钱到手的,因为一开始是15元优惠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测试,我也想测试的,还没弄呢,之前买的那个QC3是14块包邮的双口,去年买的,这个纽曼我是4块钱到手的 ...

15块的卷没赶上,不过9块感觉还是挺胸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块的卷没赶上,不过9块感觉还是挺胸值的。

嗯  这价格可以了,毕竟快充,回头我也去试试

网友:
我的也到了,感觉这个好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宣传是铝+pc塑料~结果全是塑料!~可恶~
快充也是一下输出,一下不输出··要断电再插···有时要插好几次 ...

快充不稳定和反馈有直接关系。         反馈有一点不对,快充就不干活,有些线材稳定性不好,虽然是正品,也是很头疼。

当年配的乐视MAX2,原装线大量的出现不稳定,要截断使用。

所以,所谓的不稳定,赖谁都可能。还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快充不稳定和反馈有直接关系。         反馈有一点不对,快充就不干活,有些线材稳定性不好,虽然是正品 ...

原装线买的一个是坏的,乐视手机盒子里的线都是坏的,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宣传是铝+pc塑料~结果全是塑料!~可恶~
快充也是一下输出,一下不输出··要断电再插···有时要插好几次 ...

看来是没进过(围)城里的,一定要拥有某样东西才能享受某种服务的时代,已经或者正在过去了。

网友:
到底是不错还是一般般啊?

网友E:
支持华为的协议比如fc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华为的协议比如fcp吗?

不知道,没有华为手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华为的协议比如fcp吗?

我测试过了,不支持华为FCP,支持三星AFC9V

网友:
我也鲁了1个,看着也太迷你了~还没一根手指头长¥心里没谱,现在放心了

网友F:
我买了一个,插车上就放炮了,重新下单了一个,还没出所在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线买的一个是坏的,乐视手机盒子里的线都是坏的,郁闷的

我没那么点背,是用了一段以后没快充了。   开始充电、快充、掉袭慢充,这样的。

后来因为线尾皮子有裂痕了已经干脆拆开截短使用,一切正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个,插车上就放炮了,重新下单了一个,还没出所在地…

这么猛?尸体拆解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猛?尸体拆解了么

和店家联系,说是需要检测后换货,但也可以退掉重新买,所以就没考虑肢解的事…不过的确有那份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