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白菜PCB之成本低廉的全分立QC2.0自动触发器

楼主(2019-06-24):
这个玩意其实我好久之前就用洞洞板做过了,主要是体积下不来,不能塞进小壳子里,总之用起来就是各种不舒服。所以一直想做个pcb版本,苦于pcb厂不给拼板,单独打样价格相当高。这次趁打pcb便宜,赶工画了一个pcb出来。由于是新手,水平有限,大神勿喷。
为什么不做QC3.0版本呢?一是电路比这个要复杂,调电压要外接电压表或者用单片机来控制和测量,成本也增加了。二是日常生活中根本用不着那些细分档的电压,9V,12V已经是非常常用的电压了,qc3.0实用性不高。

此电路技术含量不高,原理就是利用电容充电的延时来控制三极管在D+D-上定时加上3.3,0.6V的电压,此电压由3.3V齐纳管稳压和分压而成。坛子里的高手们都已经玩得熟透了。原理图参考了论坛里的电路,稍加修改而成。添加了一个电压指示电路,原理也很简单,利用齐纳管的反向击穿电流来点亮led,用了10V和6.3V的齐纳管来分别指示12V和9V,电阻是调节led亮度的,可以酌情选择。12V亮两颗,9V亮一颗。

PCB在这里了,设置了一个跳线焊盘来选择触发12V或者9V.

打回来的板子,上面那片是焊接完成的,用的基本都是0805封装,比较常见。由于时间有些急,有的元件封装尺寸不是特别合适,不过0805的都能焊接上去。

焊盘开窗,有大电流需求的可以搪锡上去。

本来设计是想兼容这个壳子的,由于赶工测量出现了误差。。。定位孔歪了,而且pcb也宽了一毫米,所以要打磨一下边缘才能放进去,算是个遗憾吧

盖上去看起来还挺不错的,焊接上了通用的5.5*2.1的线

这个电压用来给7.4V的相机电池充电很不错,以后出门可以只带个移动充给相机电池充电了。

算下成本,一片pcb成本一元,其他电容三极管电阻什么的可以拆机,买的话也就几毛钱,壳子几毛钱,线也是拆机的。成本总共不到3元吧,还算是不错的结果了。

另附上PCB文件,有需要的同学可以下载自己去打

OVER ,谢谢观看!

网友A:
应该拼版的, 成本应该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拼版的, 成本应该更低~

拼板要加钱的,而且加钱不少,不知道哪里能免费拼板

网友:
直接一张板画好几个回来切割

网友B:
老论坛里面有大神级人物用分立原件做出来了QC3.0诱骗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拼板要加钱的,而且加钱不少,不知道哪里能免费拼板

你将先拼版,然后找地方,顶层或者底层,连接几根导线,就不算拼版了哦~

网友:
卤煮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论坛里面有大神级人物用分立原件做出来了QC3.0诱骗器。?

这个真是厉害,不过实在是太复杂了,不如用单片机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先拼版,然后找地方,顶层或者底层,连接几根导线,就不算拼版了哦~

不知道人工审核会不会过不了,下次我试下看看,要是能拼那真是爽歪歪了

网友C:
单片机版本的路过 似乎比你这个还要小些
除了qc2/3以外 只要是d+ d-触发的协议都可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版本的路过 似乎比你这个还要小些
除了qc2/3以外 只要是d+ d-触发的协议都可以支持

哈哈大神出现了,单片机我也想过,就是成本高,写程序也费事。其实主要是需求比较简单了,还是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大神出现了,单片机我也想过,就是成本高,写程序也费事。其实主要是需求比较简单了,还是向你学习! ...

成本高就说不过去了,单片机是低端货 一块钱一片那种。
程序费事倒是还说得过去

网友:
这个不错,直接固定电压用省去了调电压过程

网友(2019-08-01):
这不是邓穿石设计的那个电路么,挺好 自动

网友D:
楼主可否指点一下焊盘open选择9v是对应图纸中哪根线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指点一下焊盘open选择9v是对应图纸中哪根线呢,谢谢

R4到D+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