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块显卡是李逵还是李鬼

楼主(2019-06-24):
从朋友处得到一块显卡,但蓝宝石官网上显示的信息,这种型号的显卡都是大卡,没有小卡。另外,散热片上防伪贴标注的防伪电话,与官网上公布的防伪电话不一致;从显存颗粒上看,应该是1G显存,而不是贴标上的2G。怀疑是李鬼。
如果是李逵的话,与AMD-A8自带的GPU比,性能如何?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不用测试,看那个马甲就知道了,是山上的。

楼主:
谢谢指导。本来拿回家装客厅电脑上的,看来没必要了。说不定还没集成的显卡好。

网友A:
比你核显要好低特效玩玩网游基本没问题,不玩游戏换不换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你核显要好低特效玩玩网游基本没问题,不玩游戏换不换无所谓了

谢谢回复。问题是这块显卡不知道真的内核是啥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是这块显卡不知道真的内核是啥型号

应该就是r7 240,不放心用gpuz看看参数,或者用gpuinfo检测试试

网友:
240太低端
730的水平
没有造假的价值
核显倒是不分高低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指导。昨晚试了,集显和独显区别不大,就拔下来了

网友B:
蓝宝的卡,肯定不是山寨,标签没带HM应该是真实2G D3 BOOST的话还可能是高频版
山寨不会寨这么低端的卡,双HDMI规格还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宝的卡,肯定不是山寨,标签没带HM应该是真实2G D3 BOOST的话还可能是高频版
山寨不会寨这么低端的卡,双 ...

谢谢回复。与集显差别不大的话,就不用了。小机箱,尽量减少整机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与集显差别不大的话,就不用了。小机箱,尽量减少整机功耗

这个卡优势在双屏输出,要是GD5 1G的版本应该也不错

楼主:
谢谢回复。有空我用CPU-Z测试一下。

楼主:
今天用CPU-Z测试了,是R7 200系列,显存确实是2G。为了降低能耗,拔掉了,集成的HD4500和它的性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