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从废品收购点的垃圾堆里捡的光波炉可能还可以用来烤火

楼主(2019-06-24):
路过收废店,院外垃圾堆里有两个“电磁炉”,
(这个堆里的东西是碎玻璃之类很不值钱的东西,位于门外的路边)
一个面板已碎另一个很脏,
拿进去找老板的螺丝刀准备拆板,
先拆了碎的
再看脏的其实不是磁炉,外观跟电磁炉完全相同。
心想这个得研究一下。于是整个拿回

测试一下无短路,通电试机竟能开机
调温定时都可以,
但关机后风扇一直转。。。。难道是提醒拨电源插头?
先放着吃灰,等冬天用来烤火吧。

网友A:
这效率估计有点低,还不如电陶炉,关机后风扇转是为了散去机身的余热,这个时候不要强行断电

网友:
美的环球。。。这名字也太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效率估计有点低,还不如电陶炉,关机后风扇转是为了散去机身的余热,这个时候不要强行断电 ...

这个我知道,但吹冷了就该自动断电了吧?
这货是一直转,今天中午让它转了近1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吹冷了就该自动断电了吧?
这货是一直转,今天中午让它转了近1小时 ...

那可能设计就是插电一直转了。这种靠发光来发热的炉子我估计不好用,效率太低了,你试试用它来炒个菜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设计就是插电一直转了。这种靠发光来发热的炉子我估计不好用,效率太低了,你试试用它来炒个菜看看 ...

我也奇怪主人为什么把它扔了,看来是你说的原因。

网友:
当照明灯比较合适

网友:
设计师脑残,工厂生产的垃圾,真金白银的人民币!

网友:
这就是个电炉。

网友:
美的旗下还有环球?是不是“半球”它哥?那个发热管是碘钨灯管?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来拆LED灯板灯珠吧

网友:
我曾经看到过这种玩艺,在垃圾堆里,当时觉得国货太奇葩了

网友:
这个效率估计不是一般得低,可能买一个概念,谁买谁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来拆LED灯板灯珠吧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C:
我记得这个灯应该是超级亮的

网友:
有没有做磨具或生产类似的大哥。为啥这种做工比较差的产品外壳都有这种环形纹或者六边形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个灯应该是超级亮的

不是很刺眼,
查了一下这个发热管主要是发红外线,
可能面板也挡住了一部分可见光,
所以红红的很烫

网友:
1.设计的就是一直转,不过可能性应该不大,除非设计师脑袋有问题
2.温控坏了,所以被扔了

网友:
拿来做个烧烤架,或者小太阳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刺眼,
查了一下这个发热管主要是发红外线,
可能面板也挡住了一部分可见光,

我记得有一次看外面有人拆了面板开机,整个房间都亮了,特别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