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西门子简易型PLC logo 230 RC

楼主(2019-06-24):
拆 西门子简易型PLC logo 230 RC。
非常便宜的一款简易型PLC。我这个是从木工压刨上拆的。 烧了一个输出,用不成了。

8无源输入:压刨进料、排料传感器、上、下点动按钮、正反车钥匙开关、急停开关、过载保护热继电器;
4 个继电器输出:刨刀轴电机正转、反转、进给电机正转、反转。

全部的点都用上了,一个没浪费。所以坏一个点都没有备用的。

外观:
标准化导轨安装的一个小方块,中国产,做工挺精致的。

大小感受一下。

撬开底板

里面输出板直接就出来了。

四个白色的就是继电器输出的继电器。 左起第三个坏了,触点粘了。

看看背面,也不难修。  逗宝采购同款继电器去了。

接着拆,下面是CPU板。

简易编程按钮

有一排插针的,两块板子连接起来。

这上面有一组排线拆掉了。是连接LCD显示屏的。

通过编程能显示简单ASCII 字符。

无背光片的STN LCD, 背光是CPU板上的贴片LED

拆机结束,全部零件合集

网友:
以前有很多这个继电器,就是在生产这玩意的工厂拿的

网友A:
好像使用logo的设备很少见啊,一般都是222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使用logo的设备很少见啊,一般都是222cn

以前是开机就一直转,后节能改造的。 这不是简单嘛,傻瓜化PLC。

网友:
logo还有一种没面板的不是看着更简单。

网友B(2022-05-28):
没有用过这种,这种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这种,这种怎么用呢。

那个有通讯线的,编好程序输进去,现场用就好了,不能在线修改啥的,算是最基础入门的型号了

网友:
看起来好简单

楼主:
就是便宜货木工机械上用的。 整个机器才几万块钱,这东西能有多复杂。

网友(2022-07-01):
以前单位有这个,可惜我没有拆一个玩玩。

网友:
照相水平有待提高,都糊了

网友(2022-10-08):
西门子的200到1500都用过,还真没用过这个LOGO!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不少这模块,以前做过不少项目,很好用,程序写好放那里,就默默的工作着

网友:
西门子的东西做工的确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