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dell Latitude 3490 拆机加内存加SSD固态硬盘

楼主(2019-06-24):
戴尔3490笔记本,3865U+4G+1T机械+WIN10,贼慢。
内存是三星的,闲鱼了一条基本一致的联想本拆机条,下面有细节比较图,可以看出就是工厂不同,其它基本一致。100块包邮,成色很新,带联想贴。
SSD选了intel 760p,SATA/NVME无所谓,机器支持NVME就上了,主要看中其功耗底、发热低,适合笔记本,又是最新代,256G京东618用9元白条券280元。

用dell官方恢复U盘恢复win10系统到SSD,bios也开了AHCI,也装了intel的芯片组和NVME驱动并正确识别,但运行起来,并没有感觉质的飞跃,充其量就是提升50%。
不甘心,改成了WIN7,仍旧是UFEI+GPT,有intel官方win7的NVME驱动。运行贼快,简直就是300%的飞跃。
看来win7才是弱cpu的真爱。

另外友情提示几点:
第一,无需看ASS跑分,win10下SSD跑分正常,1000多2000多的M/B,win7下只有几M/B,肯定是不准的,因为运行速度、复制粘贴速度在那儿摆着,并没有明显区别。
第二,理论上新cpu都不支持win7,只支持win10,dell官网也没有win7的驱动。但可以度娘啊,总有大(闲)神(人)做好现成的东西让你用。原生USB3.0/3.1支持,NvMe固态硬盘驱动已注入,支持8代、9代CPU。
第三,想再买个后备电源的,旗舰店好。69元,全新、保真、有保修、线超长。

+++++++++++++++++++++++++++
自留勿看
dell 3490改装win7流程,记下来做个备忘。
0、如果手疾眼快,无需按照官方说明书说的断电池放电。
1、下载第三方“戴尔装win7x64-201906”版iso,下载戴尔官方恢复U盘制作程序。
2、准备两张8G以上的U盘或卡。win7方面按照要求用U大师制作好winpe启动盘,把win7的.gho文件用虚拟光驱提出来,复制到U盘里去。戴尔的恢复U盘也做好。
3、F2进bios设置:安全启动secure boot关、开AHCI、SATA0/1关(不关就恢复到HDD上去)/M.2开、启动设置成ufei启动(非传统legacy启动)、另一项的传统legacy option roms开。
4、顺手设置为标准充电,相对保护电池。默认戴尔快充。
5、插戴尔官方恢复u盘,开机F12,U盘启动,疑难-驱动器恢复-恢复win10。目的是将ssd自动分区并写入ufei分区。正常进win10桌面后关机。(时间漫长)

6、换插U大师win7盘,开机F12,U盘启动,将win7ghost恢复到C盘,覆盖win10。
7、开机,win7运行正常到桌面后关机。
8、开机F2进bios,打开SATA0/1,不然找不到机械硬盘。
9、到此就改装成win7了,而且是ufei-gpt的。机械硬盘系统没用了,可以删除所有分区,变成一个仓库盘。
10、装intel官方的nvme驱动、ssd-tools。(dell自由落体启动直接装。dell高通wifi驱动须expack解压缩到某目录,用其中的install CD安装)。
11、卸载无用的预装软件。
12、设置wifi上网,运行系统自带的驱动将军(记不住了,好像是这名?),看看有没有需要网上更新的驱动。
13、各种设置、安装常用软件。
14、完全正常后,可以用U大师U盘启动,制作一个C盘的ghost到HDD备用。将来还原也要用U大师盘启动。
15、不要安装系统自带的一键还原,不支持UFEI启动。

补充内容 (2019-9-5 13:38):
2019.9恢复了win10。起因是win7发现病毒,想安装MSE却不支持7代cpu。win10一开始慢,稳定后运行速度也很不错,扩展到8G内存有功,但加SSD才有质的飞跃。

网友A:
都上固态了,还改啥WIN7呀,WIN10一样嗖嗖的,之前一直不习惯用win10,用了几天适应下来,感觉还是不错的,我这办公电脑是Q8400处理器,4g内存,装了个R5 240的显卡,闪迪120g的固态硬盘(号称大号优盘那个),就这配置,装了1903版的WIN10,金山显示开机7秒,比之前装的WIN7还快

网友:
WIN10用固态开机速度比WIN7快,对显卡性能也有加成,所以8G以上内存我选win10.

网友:
跟系统没有关系
我第一代I3 I5 I7 全是win10 1903 很快
本来win10 和win7的区别就是
win10 更好看
win10 支持NVME USB3原生 uasp 外带dx12 运行库
简单吧

网友:
同感,新机正版WIN10的也被我换成WIN7:victory:

网友B:
win10明明比win7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10明明比win7快。。。。。。

快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好用,稳定,尤其是干活的家伙。工作站用了8年win7,从未蓝过屏,用了win10就一大堆问题,各种反人类。
要不是win7对4k屏支持不会,8代处理器不支持win7,真不想用这鬼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好用,稳定,尤其是干活的家伙。工作站用了8年win7,从未蓝过屏,用了win10就一大堆 ...

win10用了好久,顶多是个别兼容性问题,也没崩溃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明明比win7快。。。。。。

可能是你的CPU比较强吧。我这个win10达到让老婆埋怨程度的慢。win7达到让老婆赞许程度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上固态了,还改啥WIN7呀,WIN10一样嗖嗖的,之前一直不习惯用win10,用了几天适应下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

win10受系统先天影响,关机是假关机,类似休眠。重新启动时相当于真关机。你可以试试。win10这样设计,就是担心启动和关机时间过长,让大家埋怨。这个真假关机在win10里面是可以设置的,默认是假关机,叫什么忘了,好像是快速关机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的CPU比较强吧。我这个win10达到让老婆埋怨程度的慢。win7达到让老婆赞许程度的快。 ...

7代U不应该会慢,估计还是你系统的问题,我一直用冰封的纯净版,i5 3代都正常使用

网友D:
从评分来看,除了核显其它貌似还没我的2代i3本子强,核显支持4K解码倒是不错,还不如加钱换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评分来看,除了核显其它貌似还没我的2代i3本子强,核显支持4K解码倒是不错,还不如加钱换电脑 ...

老婆日常用,也就是表表格、ppt、看看电视剧,足够了,她主要想启动快、打开程序快、打开网页快,所以增加了内存和SSD。这个去年2400买的,戴尔很黑,cpu加一档就加1k多。cpu是焊死在主板上的,要换U就得连主板一起换。看淘宝i7带独显的板子也就1k5,等过几年买个主板换着玩玩,又能快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受系统先天影响,关机是假关机,类似休眠。重新启动时相当于真关机。你可以试试。win10这样设计,就 ...

叫快速启动

网友E:
文件系统你迁移系统后被自动置换成NTFS了么?貌似现在迁移系统总会直接置换掉固态的文件系统,exfat比较适合固态但是如果从机械迁移系统的话就会更改为适合机械的NTF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文件系统你迁移系统后被自动置换成NTFS了么?貌似现在迁移系统总会直接置换掉固态的文件系统,exfat比较适 ...

没用文件迁移。dell官方恢复软件,输机器码可以自动从网上下载win10和驱动,做成一个恢复U盘。用它F12启动,相当于官方刷机一样,就算有分区等等,用了这个也会把磁盘(无论HD/SSD,bios设定哪个盘)恢复成出厂的三个区带系统(两个隐藏的系统区,加一起好像占用1G,外加一个带win10的C)。
win7用的戴尔新机版gohst,挺好用的,只有自由落体和wifi需要另装驱动,dell官网下载的win10驱动可以用。
友情提示:wifi驱动如果是高通芯片的(QA),直接setup是不行的,要expack到某目录,用其中install CD目录的setup(install).exe进行安装。

楼主:
感言:电脑的使用,就是几点:软件都能用、够快、稳定、顺手。对于女人,更是如此。她们不管win几,找不到点哪儿就骚扰你;启动慢了骚扰你。实际更适合win7,毕竟她单位、她同事、她接触到的还是win7多。
再做一个GHOST到HD上,并复制出来保存到我电脑上。女人用机基本半年就要还原一次,因为你会看到360、百度助手、腾讯管家等等等等,主页也变了、输入法也变了,以及你都不知道怎么调的各种莫名其妙设置。
就这样,我也给装了TeamViewer,分在一个组,自己手机也装了,随时远程遥控。为啥装TeamViewer?因为QQ远程协助都不知道点哪儿!说一遍不行!教两遍不行!我用TeamViewer自启动行不行?分一组自动接受邀请行不行?为啥不用QQ自动?人家说了,不喜欢QQ自启动!又不常用!状态栏一堆自启动的管家、助手你咋不说???
你能想象到复制了一堆快捷方式到U盘,然后理直气壮打电话埋怨什么破电脑,文件都打不开!那种无奈、无语、无欲无求、看破红尘、南屏晚钟在心中的感觉么?
这机器还没过保,刚半年,那也拆了。
话说回来,这配置装win7真不错,我自己也感觉比win10强的多得多。

网友:
我也刚给绝版大法升级到16G内存,改了960G固态,继续放着吃灰
原先双4G内存换下来挂咸鱼好几天没人要

网友:
win10 bug10 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