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NGFF2242的SM2246EN开卡怎么设置跳线。

楼主(2019-06-24):
有个镁光512GB的NGFF2242的SSD,我想重新开卡,固件找到了,但是量产软件不识别,百度了一下需要设置跳线,但是教程都是大板的,论坛里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搞吗。PCB上有T R G三个焊盘,我短接R和G还是不行。图一会上传。

网友:
T  G_——我因为说错了RG还被人笑话了

网友:
如果没猜错你用的是建兴的板子吧。。。。。短接是短接三个点两边的点,还有这板子貌似是(免CE跳线的?),存在土狗跳线,不过上镁光和土狗跳线无关吧,建议上图看看。。。

网友:
是建兴的板子还是创见的板子?

网友:
兄弟,固件能发我试一下吗?4986849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