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p 台机电源

楼主(2019-06-24):
故障为不能起动,但按下开机后,断通220能起动!雨天要重复多次
打开后一小电容坏了,不知容量换了个0.1的,故障依旧。然后测试时发现,250v输入时正常了。p_on连续试都正常,
220电压下,调输入电压检测,和pfc电压检测(电阻上)并电阻降低分压比没用,后来调到95v输入,可以起动,但起动后要间隔几秒才能再次起动,立刻接通p-on不起,
只能慢慢修了
应该有的都有

整流二个桥并的,小继电在起动时有声音,应该是短路上电缓冲回路

芯片与pfc管

网友A:
修它干嘛,一个750W的二手服务器电源也就3,5十块钱而已,说不定现在还便宜了

网友B:
有点年头的老电源了,还是hp,dell双标的?现在的电源一般没有-12v了。

网友:
修好了基本也是吃灰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它干嘛,一个750W的二手服务器电源也就3,5十块钱而已,说不定现在还便宜了 ...

修是一回事,用是别一回事,正激方案也算常用方案吧!台机用正激的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年头的老电源了,还是hp,dell双标的?现在的电源一般没有-12v了。

这个就是dell的电源,HP-750是型号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是一回事,用是别一回事,正激方案也算常用方案吧!台机用正激的不多吧 ...

我是说服务器电源,不是台机的,正激不正激就不知道了,不过肯定比台式机用料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