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小心把这个无刷电机里面的线弄断了,请问这线怎么接

楼主(2019-06-24):
本来想敲掉外面一个玩意,没想到里面有接线。
大力出奇迹,这个小玩意敲出来,里面线全断了

各位大佬这线怎么接的

网友A:
最多股东接com 其他三个穷举 一共六种接法

网友B:
量电阻,UVW代表三个相的绕组,另外一端都接到一起,就是公共端,找到公共端,其他三个就是uvw了,可以不按顺序,只影响正反转方向。

网友C:
把另一个拆开,照着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电阻,UVW代表三个相的绕组,另外一端都接到一起,就是公共端,找到公共端,其他三个就是uvw了,可以不按 ...

不好测,飞线出来没读数,里面又断得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另一个拆开,照着接线吧

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股东接com 其他三个穷举 一共六种接法

拆拆装装好麻烦,DC300V出问题也是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