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两台坏的交换机结合成一台好的

楼主(2019-06-24):
号外:数码之家app v5版已经修复发布:立即下载
TCL s1916和quicket qts-1008v,一个坏主板一个坏电源

拆了一地交换机

这是TCL16口,坏主板好电源

这是快克?坏电源

找出能用的

拆下旧的线

焊上新的

放回去比划一下。

由于电源换了,螺丝孔对不上。只能留两个螺丝。

这个线也很紧绷。

压平好点

装回看看正面

插电正常。vlan不知道什么鬼

网线所有口正常

后盖装回

标签

这个坏的。。。16口,留着做个poe供电器吧

散热片扣掉

没了

网友:
高手,牛逼,动手能力强

网友A:
也是用的3.3V的电源吧~

网友:
VLAN就是虚拟局域网的意思,能将端口进行隔离

网友:
如果我说我扔过一台48口交换机仅仅是因为里面的开关电源坏了,会不会被打

网友B:
有地方用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用的3.3V的电源吧~

对。实际3.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地方用这玩意?

vlan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应该可以用,比如出去住酒店插网线时候

网友C:
电源可以修复,不太难修,主板修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可以修复,不太难修,主板修复麻烦

主板不弄了,掰散热片时候芯片都掰弯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啊···
芯片都扮成S型~!

网友:
我朋友那边拿了一块大板,说是这类设备,不知道怎么折腾。

网友:
我不知道这玩意除了机房还能用在哪里
我有一个单位腾机房时从垃圾堆中截下的,完好吃灰中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