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800万像素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9-06-24):
星期天休息在街上看家手机店宣传4800万像素手机,是什么牌子的我到没在意,一心只想着真的是4800万么。我到手机是1200万像素的,也就是4032*3024的。谁叫我穷了,买不起那么好的手机呢。只能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4800万像素的手机拍出来的照片是多少乘多少的。

网友A:
现在的4800万像素 大多是用的sony imx586 手机可以手动模式直接拍出4800万像素的照片..
手机默认拍出来是4像素合一  1200万像素
像素是噱头,主要还是看传感器质量和软件优化,
小米9(IMX586)装上谷歌相机 拍照比miui自带相机好的多,谷歌的优化
三星不是出了个GW1吗,那个是6400万像素,四合一默认1600万(GW1好像和GM1一个套路,只能四合一不能直出高像素)

网友:
忘了回答楼主的问题...4800万像素大小为 6000x8000px 一张照片10几M左右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所谓的爱国牌手机——华为

网友:
真的是4800万像素 最新的已经有6400万像素了
4800万像素大概 8000*6000像素
而且不要说高像素没用 在白天光照条件好的情况下还是很好用的 晚上会四合一变成1200万大像素 夜拍一样效果好 除了底大一级压死人导致的 虚化效果没有照相机的好 还有低光照iso低一些 其他都差不多  我个人认为 虚化是无用的 浪费存储空间的无效数据 所以不虚化更好

网友B:
像素似乎成了追捧,可是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我那个破索尼a200,貌似像素很低,在单反中被尼康、佳能碾压的在业内就是个失败的代名词,虽然我也只是用原配的狗头,不舍得换牛头,可是我还是觉得效果比现在高像素手机的还是好,说明像素不一定太高。

网友:
超出人眼的识别范围有卵用!还是多做做微距和长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4800万像素 大多是用的sony imx586 手机可以手动模式直接拍出4800万像素的照片..
手机默认拍出来是4 ...

6400万像素只能拍出1600万像素的尺寸,真的是噱头。可是有很多人只关心数字不关心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素似乎成了追捧,可是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我那个破索尼a200,貌似像素很低,在单反中被尼康、佳能碾压的在 ...

个人认为应该是镜头的好坏应该影响照片的质量多一些,电视总在宣传什么2100万像素什么4800万像素搞得我都不知道相信什么样的才是好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应该是镜头的好坏应该影响照片的质量多一些,电视总在宣传什么2100万像素什么4800万像素搞得我都 ...

3万多的单反才2000W,一个破手机4800象素拼过的单反糊弄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万多的单反才2000W,一个破手机4800象素拼过的单反糊弄鬼了。

看起来手机也就是在玩虚的,糊弄不懂得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手机也就是在玩虚的,糊弄不懂得人,

某为经常拿单反冒充手机拍照。

网友:
也不是像素越高越好,关键还是要看成像技术和算法,不然就成了单纯的堆参数,和安卓手机固定套路一样。

网友D:
光一味追求像素高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一味追求像素高没有意义。

同事之间互相吹捧的还是像素的多少。不看成像的质量。

网友:
超过10M,我公司打印机不能打印。

网友(2019-07-27):
镜头的关系很大,卡尔.蔡斯的不错

网友:
数码相机像素与镜头没有半点关系,镜头只是决定成像质量而无法决定成像大小,数码相机所谓的像素决定于CCD或CMOS,CCD或CMOS的物理分辨率才是关键,俗称光学分辨率,通过软件插值达到高分辨率只是耍流氓!

网友:
我2400w的单反,直接出,每张照片30MB以上

网友(2025-07-17):
像素和清晰度是两个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