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新到手的400合一游戏机拆解!

楼主(2019-06-24):
好多年没发帖了,今天拆了个游戏机想改下按键手感,导电胶弹性真的很差~按起来软绵绵的。
整体单面电路板
三星的颗粒

按键手感很差经常连按~

总结:按键手感差,屏幕色彩整体泛白~不太推荐购买!

网友:
觉得有40合一就差不多了,400合一估计是忽悠人的

网友A:
查了下,三星的那颗芯片是128MB+32MB组合

网友:
都是红白机上的游戏吧?

网友B:
特别好奇这种游戏机是什么构架的。有没有知道的大神给科普一下。
是FPGA定制逻辑流片实现NES模拟器。还是有晶圆形式的MCU,直接封一个进去。
比较好奇

网友C(2019-10-19):
23元,价格很划算了,已经买了一个,拆屏幕也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三星的那颗芯片是128MB+32MB组合

这芯片的存储容量超级大了,当年的红白机游戏大小都是几K几十K的,这一颗芯片相当于以前几千个游戏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元,价格很划算了,已经买了一个,拆屏幕也不亏

屏幕拆来有什么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元,价格很划算了,已经买了一个,拆屏幕也不亏

屏幕怎么玩呢,好多人都撸屏幕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别好奇这种游戏机是什么构架的。有没有知道的大神给科普一下。
是FPGA定制逻辑流片实现NES模拟器。还是有 ...

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几块钱的山寨ARM的SoC芯片封装在牛屎里面,Flash闪存里装模拟器软件和游戏卡映像。成本最高的就是显示屏,闪存一般用二手拆机旧货就行,外壳是回收塑料。

网友:
刚23元买了一个同款的电路差不多今年7月份的版本V4,准备有空改下充电IC。

网友:
有冇链接 撸一个玩玩

网友(2020-04-15):
我还是比较好奇这种游戏机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用STM32F4才能跑nes模拟器 他这 我看某宝188合一的才19.9。。。有屏幕 有电池 能跑nes。。。。

网友D:
我还有台联想功能机i909,自身就带有nes模拟器,还专门设计有游戏按键……一般的nes游戏都能玩,可惜玩不了大于1M的rom

当时就靠这个收买了女友家的小孩……

坛里还有谁玩过的这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台联想功能机i909,自身就带有nes模拟器,还专门设计有游戏按键……一般的nes游戏都能玩,可惜玩不了 ...

泡妞手段比较高明啊

网友(2020-06-22):
游戏太老了。没什么好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