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金士顿now300 240G,开卡报错

楼主(2019-06-24):
sf2281主控,开卡到25%就报错,报错代码20,开卡ID用的33190

网友A:
用的虚拟机这个 问题应该是和转接卡有关了,这个比较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虚拟机这个 问题应该是和转接卡有关了,这个比较挑卡。

是用的虚拟机,转接板开过一个金士顿60G的开好了

网友B:
你这是没用对I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没用对ID吧

嗯查过有三个ID都用过都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2021-05-02):
同样的错误 我看lz最后开出来了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