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了别克威朗的usb端口,发现板子上有空位焊盘,大神给看看是什么

楼主(2019-06-24):
别克威朗的车内usb端口,只有一个usb,可以插优盘,用自带收音机放歌,这个端口后面是一个usb mini接口,加一个6pin插针接口,原车只带usb数据功能,拆开了发现里面有焊盘空位,还有几个标着L5 L6 L7 L9的空位,测试了接口的空位是和下面那个这几个L5 L6 L7 L9分别相连的,我可以手动加上什么?是aux输入口还是usb母座?测得空位焊盘和6pin插针不直接相连,最后一张是网上搜来的可替换双usb加aux的端口拆机图

网友A:
看引脚不是USB母座,不过也不像AUX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引脚不是USB母座,不过也不像AUX接口

确实,因为后面是3脚的,我也是对比了,实在没对上号

网友:
难道是编码器?

网友:
这个肯定是奥克斯 既然不同板相同针位的作用是音频那就错不了了 不过这个接口的用途应该和你网上搜到的不太一样 直连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烧设备

网友:
两根线直通,一根接地,很像AUX接口

网友:
简单,量一下这7个孔对地的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B:
找个蓝牙耳机的模块,把aux改成蓝牙的,

网友:
应该是aux接口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音频光纤连接器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下面的板子我买过,一块钱一片研究用的,说是一个usb-hub芯片

网友:
就是AUX的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蓝牙耳机的模块,把aux改成蓝牙的,

是不是把蓝牙版的音频输出连在那个6pin插针上,再取好电就行了

楼主:
那对应的几个L5,679是不是也得焊上原件?那个是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蓝牙版的音频输出连在那个6pin插针上,再取好电就行了

先用音源试一下确定那是aux脚位,如果确认,就可以这么干,另一般蓝牙模块供电是3-5v,注意加个降压小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对应的几个L5,679是不是也得焊上原件?那个是电感?

你先看l5l6l7是干啥的先。如果是串联肯定要补,不然就是空焊盘。
这个aux座原装是4线的,带检测脚的。后面尾插6针有两根是12V的正负,其余四根就是L.R.GND屏蔽,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l5l6l7是干啥的先。如果是串联肯定要补,不然就是空焊盘。
这个aux座原装是4线的,带检测脚的。后 ...

那几个空位是一侧与6pin接口通,另一侧与空位插口相连,应该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l5l6l7是干啥的先。如果是串联肯定要补,不然就是空焊盘。
这个aux座原装是4线的,带检测脚的。后 ...

那个检测为什么都没了,aux接口都连不上检测的话也失去了作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检测为什么都没了,aux接口都连不上检测的话也失去了作用了吧

谁说没有,最后一图看背面焊脚不是四针咯

网友:
后边那3个并排的孔,应该是AUX检测用的,插入插头某两个点接通,机器进去AUX模式,拔下插头,中间孔和另一个孔接通,机器进入U盘或收音机模式。